二极管有什么用处?

楼主:
D17有什么作用?是否可以去掉?我感觉它没有用处

网友A:
“D17有什么作用?是否可以去掉?我感觉它没有用处”

我也认为D17没有什么用处。

网友B:
不画出“PWM”之前的电路,又怎知D17有没用呢?

说不定前面串有电容器,会给栅极加负电压,或者PWM本来就是带正负 (也带不小的内阻) 的电压。

网友C:
我认为没有作用,面且放错了位置,应放在Q1的旁边,OVER

网友:
给出完整电路,包括前级和后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D17有什么作用?是否可以去掉?我感觉它没有用处” 我也认为D17没有什么用处。

这个二极管会不会是防电压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没有作用,面且放错了位置,应放在Q1的旁边,OVER

这个二极管会不会是防电压反接,我看了图纸D17确实没放错,另外MOS管内部应该有体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画出“PWM”之前的电路,又怎知D17有没用呢? 说不定前面串有电容器,会给栅极加负电压,或 ...

前级就一个推挽电路,没有电容,另外PWM没有负电压

网友:
負載是電機?

代表電感性負載?

可能詳細的電源、控制、負載等電路你要全部搭配一起看

也許在釋放能量階段的路徑有流過

只有全部看過才能斷定,否則去掉後無路徑釋能,可能產生極高反電勢

网友:
就是放错了位置么,有什么可争议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二极管会不会是防电压反接

“这个二极管会不会是防电压反接”

该二极管没有什么“防电压反接”的作用。

网友:
画错了吧,要不并在R5两端,要不并在DS之间,这样并在GS之间貌似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莫非画错了?

网友:
二极管应该很电机并联,续流,钳位。MOS断开瞬间电感中电流不能突变,通过二极管来续流。没有二极管电压会嗖很高,把MOS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