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正激变换器

楼主:
为什么单端正激变换器,在开关断开时,MOS管的电压会先变为2Vin,然后保持一段时间后,突变为Vin?

我的理解是,开端断开,N1上面没有电流了,电感的电压是由变化的电流产生的,那为什么MOS的DS两端的压差为2Vin。

(如图2所示)

(第一个是MOS端的电压波形,第二个是MOS管的电流波形)

网友:
“单端正激变换器,在开关断开时,MOS管的电压会先变为2Vin,然后保持一段时间后,突变为Vin”

这是有条件的,并非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

条件就是:

一、绕组N1与N3匝数相等,两绕组紧耦合(没有漏磁通),通常双线并绕。

二、开关K导通占空比小于0.5。

网友A:
什么会MOS管的电压会保持一段时间后变为Vin,并保持,然后等下一个周期开始时变为2Vin

网友B:
關斷後變壓器釋能,電流路徑為N3

但N1會有相對的反電勢=VIN,

MOS上自然就有VIN+VN1=VIN+VIN=2VIN

单端正激变换器 須要有釋能時間,所以一般最大DUTY50%

网友:
单端拓扑的最大占空比由伏秒决定,D=Vor/(Vor+Vin),与正/反激无关。

上式中:Vor为消磁电压,Vin为激励电压,通常指定消磁电压等于Vin, 故最大占空比0.5

若消磁绕组2倍于激励绕组,则D可达0.66

或者直接去掉消磁绕组,采用有源钳位,D可达0.7

对了,CRT电视机的行频15625HZ, 逆程脉冲宽度12uS, 可知正程脉宽52uS,开关的占空比达0.8125,输出变压器初级绕组的消磁电压为行输出供电电压的4.33倍。

网友:
当然了,CRT的行输出这种玩法属于蛮干,利用行逆程电容、S校正电容+行偏转线圈(三者组成的网络对行频呈容性)进行高倍率的被动钳位,100V级的行输出供电需要用1000V级的行输出管才能可靠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会MOS管的电压会保持一段时间后变为Vin,并保持,然后等下一个周期开始时变为2Vin

你贴出的图片中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

变压器磁通复位,必须图中A1面积等于A2面积。这也就是PowerAnts在5楼所说“单端拓扑的最大占空比由伏秒决定”。即A1(其面积正是电压乘以时间)面积 等于A2面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会MOS管的电压会保持一段时间后变为Vin,并保持,然后等下一个周期开始时变为2Vin

开关K断开,绕组N1中没有电流,绕组N3中也没有电流(此时二极管D1承受反向电压),但绕组N2中有电流。

开关K断开之前,绕组N1两端已经承受了电源电压Ui,持续时间就是开关管导通时间Ton,绕组N1所承受的电压-时间积(伏秒积)为Ui*Ton。要使变压器铁芯磁通复位(回到开关管未导通之前的状态),绕组N2也必须承受这么大的伏秒积。因为N2与N1匝数相等,N2两端电压为Ui(D3已经导通),那么N1两端电压也是Ui,方向与电源方向相同,叠加后为2Ui,2Ui就是开关管关断时所承受的电压。

开关管关断Ton那么长时间后,变压器铁芯回复到开关管未导通之前的状态,磁通不再变化,各绕组中均没有感生电动势,D3承受反向电压而关断,开关管K两端电压恰好正是电源电压Ui。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關斷後變壓器釋能,電流路徑為N3 但N1會有相對的反電勢=VIN, MOS上自然就有VIN+VN1=VIN+VIN=2VIN ...

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K断开,绕组N1中没有电流,绕组N3中也没有电流(此时二极管D1承受反向电压),但绕组N2中有电流。 ...

谢谢解答

网友:
经过上面几位大神的指点,我大致想通。我说一下我的思路, 看看对不。

首先MOS导通的时候,MOS管两端的电压为0,二极管两端电压为2Vin,这个是因为e=N*d\o /dt,N3的同名端电压为Vin,但是N3的异名端踩在Vin上的,所以N3的同名端电压为2Vin。

当MOS截止时,因为MOS导通时,变压器中的磁畴,被统一成一个方向,如果不复位,当电流增加,磁畴被统一成一个方向后,电感就饱和了。电流就会突然增加,电感值减小。所以必须要一个复位回路。在这里是增加一个第三绕组来进行复位。在MOS管截止后,能量流动回路是N3-输入电容-二极管来进行流动,对输入电容进行充电。使得变压器进行复位。在MOS管截止时,N1、N2上都没有电流,N3上有电流。

网友:
为进一步加深理解,不妨假定8楼所引首帖图中N3与N1匝数不等,例如N3匝数是N1的一半,或者N3匝数是N1的二倍,再考虑功率开关管关断后开关管漏极电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