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值跳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压力传感器后面接这个电路,空载时IN1+,IN1-压差是0.1mv.

C90两边是57mv~58mV不停的跳。

请问高手,如何让它不跳从而变得稳定呢?谢谢!

网友A:
你用微伏表看输入的0.1mV 信号,估计也是在100uV附近不停地跳吧。。。。

网友B:
电路中总有噪声存在,跳动是正常的。

噪声可能是电源电压不够稳定,也可能是外界环境的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微伏表看输入的0.1mV 信号,估计也是在100uV附近不停地跳吧。。。。

没有微伏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路中总有噪声存在,跳动是正常的。 噪声可能是电源电压不够稳定,也可能是外界环境的干扰…&hel ...

电源电压比较稳定,10.47V偶尔跳一下,10.46V,或者10.48V.

如果想更稳,那应该怎么办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源电压比较稳定,10.47V偶尔跳一下,10.46V,或者10.48V. 如果想更稳,那应该怎么办呢?谢谢!

估计你的压力传感器是和运放使用同一电源供电。

想要为压力传感器供电的电源更稳定,考虑二次线性稳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的压力传感器是和运放使用同一电源供电。 想要为压力传感器供电的电源更稳定,考虑二次线性稳压 ...

谢谢!是同一电源供电。

什么是二次线性稳压啊?

是不是分开供电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是同一电源供电。 什么是二次线性稳压啊? 是不是分开供电啊?

所谓二次稳压,就是在稳压电路之后再加一级稳压电路。当然,后面的稳压电路最好是更精密的稳压电路。

不知道你的供电电源是什么样的电源,也不知道INA188输出端接到了哪里,猜测是接到了AD转换芯片上。如果AD转换芯片是使用独立电压基准的,那么AD的电压基准和传感器(猜测是应变桥)共用电源,可以使电源电压的变化互相抵消。

网友C:
谢谢!我的供电电源用的是MC34063.INA188接到24位AD芯片上。

AD的电压基准不能和传感器共用电源。

传感器用的是10.4V,AD芯片最大供电电压只能是5.5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的供电电源用的是MC34063.INA188接到24位AD芯片上。 AD的电压基准不能和传感器共用电源。 传 ...

MC34063几乎是最差劲的开关电源芯片。若是使用了MC34063,那么纹波必定相当大,“跳动”是无可避免的事情。

改用线性稳压芯片,哪怕是最古老的7805、7809、7812之类,也比MC34063要好得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的供电电源用的是MC34063.INA188接到24位AD芯片上。 AD的电压基准不能和传感器共用电源。 传 ...

传感器供电用10V(例如用7810),AD芯片用5V,那么可以用电阻分压得到5V作为AD的基准电压,但AD芯片自身用7805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MC34063几乎是最差劲的开关电源芯片。若是使用了MC34063,那么纹波必定相当大,“跳动”是无可 ...

是吗?我还不知道,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供电用10V(例如用7810),AD芯片用5V,那么可以用电阻分压得到5V作为AD的基准电压,但AD芯片自身用7 ...

谢谢!我试试吧

网友:
楼主,你说的这个范围的跳动属于正常的跳动,避免不了的,如果你使用单片机AD处理的话,可以在程序里面写个中值滤波处理程序,就基本可以使数据保持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说的这个范围的跳动属于正常的跳动,避免不了的,如果你使用单片机AD处理的话,可以在程序里面写个 ...

 谢谢!我现在是这样滤波的,连续采集64个值,做冒泡排序,然后

去掉大的16个值,去掉小的16个值,还剩32个,累加取平均。

可是不好使。

中值滤波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供电用10V(例如用7810),AD芯片用5V,那么可以用电阻分压得到5V作为AD的基准电压,但AD芯片自身用7 ...

大神,我还有个问题。是不是AD芯片自身供电电压要大于AD的基准电压呀?

按你那样说的,能不能保证这一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还有个问题。是不是AD芯片自身供电电压要大于AD的基准电压呀? 按你那样说的,能不能保证这一 ...

“是不是AD芯片自身供电电压要大于AD的基准电压呀?”

你所使用的AD芯片datasheet上一定有说明。

网友C:
手册上是这样的,好像没说。

那是不是说只要大于2.3V,小于5.5V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你说的这个范围的跳动属于正常的跳动,避免不了的,如果你使用单片机AD处理的话,可以在程序里面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说的这个范围的跳动属于正常的跳动,避免不了的,如果你使用单片机AD处理的话,可以在程序里面写

谢谢!我上面说了我的滤波方法,可是不好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手册上是这样的,好像没说。 那是不是说只要大于2.3V,小于5.5V就可以了?

到现在你也没有说清楚你所使用的24位AD型号。如果告诉我AD型号,我也能查查datasheet,没有型号,我连查都没办法查。

要不然,你把datasheet贴出来?我替你找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到现在你也没有说清楚你所使用的24位AD型号。如果告诉我AD型号,我也能查查datasheet,没有型号,我连查 ...

谢谢!我疏忽了,型号是ADS122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疏忽了,型号是ADS1220

该型号芯片datasheet中写得很清楚,不能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型号芯片datasheet中写得很清楚,不能再清楚了。

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所谓二次稳压,就是在稳压电路之后再加一级稳压电路。当然,后面的稳压电路最好是更精密的稳压电路。 ...

前辈,二次稳压,例如用工频变压器转正负15V,然后在7815后面,再加个电压基准芯片(更精密,温度系数更小)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辈,二次稳压,例如用工频变压器转正负15V,然后在7815后面,再加个电压基准芯片(更精密,温度系数更 ...

二次稳压,本来的意思是在已经稳定的电源电压之后再稳压一次。

楼主的电路,传感器使用10V电压,AD芯片使用5V电压。如果用7810为传感器供电,用7805从10V取得5V电压,那么7805就是二次稳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前辈,二次稳压,例如用工频变压器转正负15V,然后在7815后面,再加个电压基准芯片(更精密,温度系数更 ...

但楼主是使用MC34063得到10V,而MC34063,我在10楼说过“几乎是最差劲的开关电源芯片”,因为MC34063输出的纹波相当大。这种情况下,我建议用电阻分压得到5V电压来作为AD基准的方法恐怕行不通。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但楼主是使用MC34063得到10V,而MC34063,我在10楼说过“几乎是最差劲的开关电源芯片”,因为M ...

二次稳压,我真没用过,以后试试。

运放电源方面,我的技术路线是优选工频变压器。总体成本也不高。一个变压器,6-10元,加几个电解电容,加线性电源芯片。也有隔离作用。然后处于发热考虑,数字电路方面省着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二次稳压,我真没用过,以后试试。 运放电源方面,我的技术路线是优选工频变压器。总体成本也不高。一 ...

小工频变压器加整流滤波稳压,和开关电源相比较,体积大,重量大,效率低。从成本上看,原来是100W以上直流输出开关电源成本占优势,100W以下工频变压器方式占优势。随着元器件价格逐渐降低,成为10W以上开关电源成本占优势,10W以下工频变压器占优势。现在即使是5W输出的电源,也往往采用开关电源方案。手机的充电器就是典型的例子。

开关电源缺点是如果做得不好,纹波大,辐射也大,响应速度慢。但随着技术进步,这些缺点逐渐被克服。现在即使是对纹波等要求最高的高保真音响,也开始使用开关电源供电了。

网友:
首先找到引起跳动的原因,将两输入都接地,观察是否输出还跳?如果还跳就是电源问题,如果不跳就是输入端干扰引起。

网友:
电压跳变现象很正常,而且你的跳变范围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