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能不能这样使用?

楼主:
因为单片机的IO是5V的,而传感器信号是24V的,我希望IO控制光耦的同时,传感器可以切断光耦的信号,因为单片机IO上电都是高电平,所以用IO来控制光耦LED边的负极,不知道这个电路可行吗

网友A:
“我希望IO控制光耦的同时,传感器可以切断光耦的信号”

图中开关SW表示幅度为24V的传感器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希望IO控制光耦的同时,传感器可以切断光耦的信号” 图中开关SW表示幅度为24V的传感器信 ...

对,就是用来模拟那个传感器的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就是用来模拟那个传感器的信号

你的意图,是SW掷向24V时,Q2关断(没有集电极电流),光耦不能导通,而SW掷向地时,光耦随I/O口电平变化。

此电路有点问题:

SW掷向24V时,24V电压经1千欧电阻和Q2发射结接到5V上。Q2发射结承受24V-5V=19V电压。但是普通硅三极管发射结通常只能承受5V~6V的电压,所以Q2发射结会被击穿。而Q2发射结击穿后集电极电流是多少,不能确定(即使是厂家的说明书也不会给出发射结反向击穿时的各项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图,是SW掷向24V时,Q2关断(没有集电极电流),光耦不能导通,而SW掷向地时,光耦随I/O口电平变化。 ...

那要怎么改才能同时兼容5V的IO跟24V的传感器,都可以断开这个光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图,是SW掷向24V时,Q2关断(没有集电极电流),光耦不能导通,而SW掷向地时,光耦随I/O口电平变化。 ...

正常情况下,传感器是输出24V正极的,有信号时输出负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要怎么改才能同时兼容5V的IO跟24V的传感器,都可以断开这个光耦呢?

可以这样。

二极管可以用1N4148,如果对速度要求不高也可以用1N4007。

电阻R9数值改成10千欧。

当二极管负端接24V时,Q2因R8并联在发射结两端,R8中没有电流,自然关断。

当二极管负端接地时,二极管正向导通,5V减去二极管正向压降再减去Q2发射结压降,除以10千欧,电流约0.36mA。0.36mA的基极电流,足够使Q2饱和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 二极管可以用1N4148,如果对速度要求不高也可以用1N4007。 电阻R9数值改成10千欧。 ...

好的,感谢,我去测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 二极管可以用1N4148,如果对速度要求不高也可以用1N4007。 电阻R9数值改成10千欧。 ...

弱弱的问下,5V减去二极管正向压降再减去Q2发射结压降,除以10千欧,电流约0.36mA,是不是大概(5-1.4)/10000?,0.36MA就够三极管导通了吗?三极管的导通电流怎么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下,5V减去二极管正向压降再减去Q2发射结压降,除以10千欧,电流约0.36mA,是不是大概(5-1.4)/10 ...

“5V减去二极管正向压降再减去Q2发射结压降,除以10千欧,电流约0.36mA,是不是大概(5-1.4)/10000?”

是。

这里忽略了电阻R8中的电流。电阻R8中电流约0.7V/10000欧=0.07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下,5V减去二极管正向压降再减去Q2发射结压降,除以10千欧,电流约0.36mA,是不是大概(5-1.4)/10 ...

0.36mA的基极电流,已经足够Q2饱和导通。

是否进入饱和,看集电极电流与基极电流之比。Q2集电极电流不会超过5V/300欧=16.7mA(这里还没有扣除光耦中发光管的压降,约1.1V。考虑发光管压降则只有13mA),集电极电流与基极电流之比约为16.7mA/0.36mA=46,而一般小功率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在50以上,甚至可达100以上。所以Q2基极电流0.36mA必定可以使Q2进入饱和。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减去二极管正向压降再减去Q2发射结压降,除以10千欧,电流约0.36mA,是不是大概(5-1.4)/10000?& ...

电阻R8中电流约0.7V/10000欧=0.07mA。这里的0.7V是怎么来的呢?还有,为什么要忽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