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3.3V5V兼容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又来求助了,图片是设计的一个串口3.3V和5V兼容的方案,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两个三极管会烧,反馈是换掉两个三极管就好了,想请教一下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
这样不对,

3.3V在哪里

网友:
试试这样的电路,参考一下

网友:
如果TXD2来自3V串口,那么该电路没有烧晶体管的可能。除非R30、31用错成阻值非常小的电阻,或者TX2接到强上拉输出的IO上了。

网友A:
另外,晶体管用5551是不必要的。5551的特点是高耐压,而楼主电路中不存在高压,用常规的9013、9014都可以,价格还更低。

网友B:
又出现同样的问题了,会烧,Q6,这个电路有问题吗,大神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又出现同样的问题了,会烧,Q6,这个电路有问题吗,大神们

R32加大,换10K或20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32加大,换10K或20K。

我今天实测了一下,Q5容易坏,是在热插拔的时候容易损坏,但还没研究出来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实测了一下,Q5容易坏,是在热插拔的时候容易损坏,但还没研究出来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晶体管用5551是不必要的。5551的特点是高耐压,而楼主电路中不存在高压,用常规的9013、9014都可以, ...

大佬为啥Q5会坏?啥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为啥Q5会坏?啥原因?

看4楼帖,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这个二极管方案很好,我建议改成10uH电感或33欧姆电阻。

因为两个MPU系统之间通讯,多少都会有一些说不清的东西,需要防护,甚至TVS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