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之前布的某根线AD09就卡死

楼主:
如图,要删除这跟V+线,但是选中按Delete后AD09就死掉了,每次都是这样,这款板子的其他部分我已经都删的差不多了,就是删这跟线的时候老是会让AD卡住,然后无响应。跪求大佬解释这个现象,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1.切换使用英文输入法试试

2.可能是某规则设置有误,这个需要软件报错信息进行检查

3.软件缺少安装模块,卸载AD9,安装更换AD13、AD15或以上版本

网友:
唉,AD软时不时会给你惊喜的,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换个版本的AD吧,不要用17版的,也有类似问题,目前用AD16还好。

网友A:
应该是版本的问题,其他的版本在09上面打开有时候会出现异常的卡顿现象,我也碰到过,换一下版本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版本的问题,其他的版本在09上面打开有时候会出现异常的卡顿现象,我也碰到过,换一下版本应该就没有 ...

AD9是有两个版本,一个AD9 winter,一个AD9 summer

夏季版就好用

网友:
已解决,确实是版本问题,其他版本的AD不会死掉,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