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音频和差分音频有何区别?一个是单声道一个是立体声?

楼主:
单端音频和差分音频有何区别?一个是单声道一个是立体声?

网友A:
单端信号是以公共GND为参考表示幅度的,就是1条信号线传。

差分信号是用两条信号线的电压差表示幅度的,用2条信号线传。

网友B:
“单端”、“双端/差分”指的是信号传输方式,跟单声道、立体声无关。

单端信号以“地”为参考点,用对地电压的变化来表达信号。

双端/差分信号用两根线传输,两根线上的电压幅值相同极性相反,即互相为参考点。

单端信号简单,成本低,但容易受外界的干扰。双端信号在耦合到外部干扰时,因两根线上耦合到的干扰大致相同(这可以用技术手段保证,比如采用双绞线传输),在信号合成为单端信号时,因采用的是“减法”,所以干扰会被抵消,从而具有远比单端信号强的抗干扰性。

凡需要长距或高速传输的信号都会采用差分方式,不管是不是音频信号。比如485总线、CAN总线、计算机里的SATA硬盘接口、串行PCI总线、高速USB接口等的数字信号传输均使用差分模式,而早期数字信号的传输则是单端的,比如过去PC里用的232串口、IDE硬盘接口、AT及PCI总线、低速USB接口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端信号是以公共GND为参考表示幅度的,就是1条信号线传。 差分信号是用两条信号线的电压差表示幅度的, ...

是不是类似于放大器的差分输入?防止干扰?为什么这种接法可以实现抗干扰?是不是共模输入=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端”、“双端/差分”指的是信号传输方式,跟单声道、立体声无关。 单端信号以& ...

是不是类似于放大器的差分输入?防止干扰?为什么这种接法可以实现抗干扰?是不是共模输入=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端”、“双端/差分”指的是信号传输方式,跟单声道、立体声无关。 单端信号以& ...

因两根线上耦合到的干扰大致相同(这可以用技术手段保证,比如采用双绞线传输),在信号合成为单端信号时,因采用的是“减法”,所以干扰会被抵消------------------这个抵消的过程和原理是怎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类似于放大器的差分输入?防止干扰?为什么这种接法可以实现抗干扰?是不是共模输入=0

这叫“共模抑制”,原理就是做减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两根线上耦合到的干扰大致相同(这可以用技术手段保证,比如采用双绞线传输),在信号合成为单端信号时 ...

前面说过,做减法,建议看看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的教材,运放部分会有讲解。

网友D:
这是两个不同传输方式而已,顺便普及一下,如果表示输出音频通道个数一般是X声道(CH),如:单声道/2.0、2.1、5.1等等。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两个不同传输方式而已,顺便普及一下,如果表示输出音频通道个数一般是X声道(CH),如:单声道/2.0、2.1 ...

小数位表示啥?

网友D:
小数点后表示重低音声道,现在有7.2CH、9.2CH的说法。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数点后表示重低音声道,现在有7.2CH、9.2CH的说法。

回答正确,+10分

网友D:
谢谢老师夸奖,学生会继续努力的。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老师夸奖,学生会继续努力的。

你才是老师你全家都是老师!陪你玩几天拉人气,少做很多分析,搬砖去也!以后很忙就不陪你了。今天收拾杂什,2吨左右,晚点新公司来人来车运去仓库封存,明日以后个人业务暂停。EE对你是个新舞台,好好干吧!

网友:
你说错了,俺在俺家就是一学生,俺家两位老师指到那俺就干到哪。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