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3脚DCDC电压基准源芯片的问题

楼主:
以前用过一个3.3V 3脚DCDC基准源芯片REF2933

现在发现不合适,需要一个5V的。

请问哪位大神用过5V3脚DCDC电压基准芯片?推荐一款,谢谢!

网友A:
SPX385AM-L-5-0
有两种封装,一种是SOIC8,一种是SOT-23,附件是datasheet,您看一下可以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X385AM-L-5-0 有两种封装,一种是SOIC8,一种是SOT-23,附件是datasheet,您看一下可以用不

谢谢!我看看

网友B:
等于说在PCB原位置上还用5V sot23-3封装的。

ti 的ref系列sot23-3系列最高电压是4.096V的ref2940

ti 官网5V的sot23-5封装的有

其他厂商的找不到,估计的PCB改版

网友C:
我感觉可以用。可是我是个菜鸟,不知道怎么用。

如果用右边那个图,接10V,可以出5V吗?电阻还用改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于说在PCB原位置上还用5V sot23-3封装的。 ti 的ref系列sot23-3系列最高电压是4.096V的ref2940 ti ...

谢谢!我没说清楚,不是PCB原位置,是另外一个地方。肯定改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可以用。可是我是个菜鸟,不知道怎么用。 如果用右边那个图,接10V,可以出5V吗?电阻还用改吗? ...

基准电压要求不高,可以用

不需要改版,

可以到http://www.ti.com.cn/zh-cn/power-management/voltage-reference/overview.html找

网友:
TL431加两个精密电阻,要多少V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