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输出多个脉冲?

楼主:
使用下图中的YF017音乐芯片,发出几个脉冲就播放不同的声音,下面这个代码是不是就发出单个脉冲,那怎么发出多个脉冲让这个音乐芯片发出不同的音?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count == division/2)
  begin
    count <= 0;
    beep_r <= ~beep_r;
  end
  else
        count <= count + 1;
end

网友:
是的 division就是频率嘛

网友:
给不同的频率就行呀,你百度一下,不同的频率对应不同的声音,有一个对应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