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401RE开发板的X-NUCLEO-IKS01A3传感器测试之一 STTS751温度传感器测试

楼主:
    收到X-NUCLEO-IKS01A3套件后,一直都在查找、下载资料,阅读相关的手册和分析代码。我使用的是STM32F401RE开发板,在Keil V5.28平台下测试,经过几天的反复测试,STTS751温度传感器终于测试通过了。为了测试时更直观,我还添加了LCD5110作为显示用。下面详细介绍测试过程。

一、硬件连接

    开始测试之前,首先是考虑如何接线。起初我按照习惯,在下载的资料中查找传感器板上的接线定义,以便用杜邦线与开发板连接。后来才知道两块板子引脚都是遵循了Arduino UNO R3规范,只要直接插上就行。难怪传感器板子上面有个凹口,正好是留给操作开发板上按钮和观察LED灯的,起初拿到传感器板子时我还纳闷为何要做成如此不规则的形状呢。

    插上传感器板子之后,凹口正对着开发板上的按钮和LED灯:

二、软件及开发平台

    硬件连接解决之后,紧接着就是软件及开发平台。在下载解压和查看了多个软件包之后,发现STM32CubeExpansion_MEMS_V6.20这个软件包是最新的版本。

    在这个软件包的projects子文件夹下有四种STM32的开发板资料,其中就包括了STM32F401RE-Nucleo开发板,这对于我这个初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可以让我少走不少弯路。

    点击进入后又有ApplictionsExamples两个子文件夹,我的英文差,于是分别将这两个文件夹截图并标注上中文,以方便使用。

    我从“ST_Open_MEMS教程”中看到首先要在线接受软件许可使用协议后,取得开发板密钥后方能解锁使用(如下图所示),弄得我到处去找在线接受许可的界面,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界面,可点击之后老半天没有反映。然后又看到需要一个“Sensor Fusion GUI”软件来配合调试,可找了许久也没有下载到此软件。最后还是决定自己添加一块LCD5110显示屏来作测试过程的显示用。

三、添加LCD5110显示屏

    这个添加对我来说不算难事,选定了驱动LCD的引脚之后,用杜邦线连接好LCD,然后再将相应的代码移植过来就行了。

    我是将LCD驱动及显示文件和字库文件全部放在mydrive文件夹里,只需要将这个文件夹复制过来,再设置好搜索路径,在主程序里写上下面的代码:

    LCD_init();         //初始化LCD5110

    display_main();

    下图是准备添加的LCD显示屏:

    下图是测试的照片:

    下图是初始屏幕上显示的内容:

四、STTS751温度传感器测试

    首次使用,我理所当然地先打开了“示例”文件夹,选择“IKS01A3”子文件夹后,然后在打开了STTS751的工程示例。为了能在LCD显示屏上显示当前温度,在main()函数的主循环里,顺藤摸瓜找到MX_MEMS_Process()函数,然后再找到Send_Temperature()函数,从而得到温度的变量名,弄清楚了系统是用out_value.sign变量来表示温度值的正负(0为正数,大于0为负数),然后out_value.int变量表示温度值的整数部分,out_value.dec变量表示小数部分,至此,显示在LCD屏幕上就容易了,下面是显示的代码:

  if(out_value.sign > 0)

         LCD_write_ASCII(0,5,(uint8_t *)"TEMP:-");

  else

         LCD_write_ASCII(0,5,(uint8_t *)"TEMP:+");

  LCD_write_ASCII(54,5,(uint8_t *)".");

  LCD_write_value(36,5,3,0,0,(int)out_value.out_int);

  LCD_write_value(59,5,2,0,1,(int)out_value.out_dec);

    这是测试过程:

    下图是动态显示的实时温度:

    下图是屏幕显示与串口通讯的数据对比:

网友:
这是测试的视频:

网友:
LCD5110的驱动代码:

STTS751的测试代码:

网友:
你好,能不能给发下STM32CubeExpansion_MEMS_V6.20这个包,官网一直下不到

网友A:
原包已经被我删除,在用的压缩后有181M,无法上传到论坛,可给邮箱,看看能否发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包已经被我删除,在用的压缩后有181M,无法上传到论坛,可给邮箱,看看能否发送。

可以,麻烦你了,我的邮箱是:1398660197@qq.com,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麻烦你了,我的邮箱是:1398660197@qq.com,谢谢

已发邮件,请注意查收,超大邮件有时间限制,过期自动删除。

也可以到此链接下载版主上传的: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4046&page=1#pid288932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发邮件,请注意查收,超大邮件有时间限制,过期自动删除。 也可以到此链接下载版主上传的:http://b ...

感谢老哥,已经收到。

网友C:
连线具体是怎么连啊,还有要怎么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连线具体是怎么连啊,还有要怎么配置

1、顶楼上说过,直接插在开发板上就行。

2、开发板有配套的damo,自己只要将数值显示在屏幕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顶楼上说过,直接插在开发板上就行。 2、开发板有配套的damo,自己只要将数值显示在屏幕上就行。

但是我用的扩展板和这个不完全一样,而且他没有文件

网友:
我的这块板子传感器是I2C通讯的,我用厂家的damo,具体的通讯协议我没有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