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怎么弄得?

楼主:
第一个是我画的,第二个是别人画的。

我不知道第二个图那个里面的效果是如何画出来的。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什么效果,板子中抠掉一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效果,板子中抠掉一块吗?

不是啊,我的效果也可以抠掉一块。

不过他那个颜色不一样。

而且双击里面,弹出这个。

网友B:
Tools -> Convert -> Create Coutout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

网友:
引用 网友B:
Tools -> Convert -> Create Coutout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