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和稳压管的使用疑问点

楼主:
印象中稳压二极管和TVS管使用的原理是,一个很大的电流变化区间里,电压变化不大来制作的,因此一般的稳压管串联一个电阻,从稳压管的两端引出输出电压,也就是Ui(输入电压)=UR(电阻两端电压)+UZD(稳压管间电压),当Ui增大时,ZD流经电流变大,使得UR两端分压变大,从而使得UZD的两端达到了稳压作用。

但是实际上看很多电路中,TVS管和稳压管并联在输入电压的两端,我的理解是:Ui(输入电压)=UZD(稳压管间电压),当Ui变化时,TVS具有削峰作用,那么消失的电压哪去了,和压敏电阻一样,消失的电压凭空消失了吗?等式怎么成立的,问了资深工程师说是吸收了,表示不理解,希望求助

网友A:
任何实际电路,其中的电源不可能是理想的,总有一定内阻。例如我们室内墙上的市电220V插座,内阻大约1欧姆(数量级)。

“TVS管和稳压管并联在输入电压的两端”,“那么消失的电压哪去了”。答案是降落在电源的内阻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任何实际电路,其中的电源不可能是理想的,总有一定内阻。例如我们室内墙上的市电220V插座,内阻大约1欧姆( ...

那在电源输入端使用的压敏电阻,当压敏作用时,消失的电压您的意思是消耗在国家电网上了吗?那这么多家庭的浪涌都是国家电网扛得吗

网友:
举个例子:当你家或者实验室里面220V用电设备发生短路时,通常只会烧保险丝(现在多数情况是空气开关跳闸),因为用电设备短路时短路电流仅为200A数量级,不会造成更大事故。但在发电厂中低压用电设备发生短路,则可能是一团电弧喷出,若是喷出途径上距离不远处有人操作,那么此人将严重烧伤。原因就在于:发电厂里面的低压用电设备是发电机经一个变压器(称厂用变压器)提供的,从发电机到低压用电设备仅经过一个变压器,且距离很短,所以电源的内阻很小,远小于从发电机经厂内升压变压器、高压输电线、变电站……降压变压器、低压输电线、配电变压器……到你的插座这个电源的内阻。

你的TVS工作时,电压就是降落在从发电机经厂内升压变压器、高压输电线、变电站……降压变压器、低压输电线、配电变压器……到你的插座这个电源的内阻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在电源输入端使用的压敏电阻,当压敏作用时,消失的电压您的意思是消耗在国家电网上了吗?那这么多家庭 ...

如果是电网中产生的浪涌,那么确实是消耗在电网中的变压器和输电线上了。当然,如果故障严重到电网跳闸,有一部分能量是消耗在电网中开关的电弧里。

网友A:
很多电子设备,在市电输入端并联有电容,目的是滤除从电网来的高频干扰。但此处看不到低通滤波电路通常必有的电阻或者电感,实际上就是电源内阻在和电容一起产生滤波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电网中产生的浪涌,那么确实是消耗在电网中的变压器和输电线上了。当然,如果故障严重到电网跳闸, ...

所以零火线间的压敏电阻,在浪涌过来时,压敏电阻变小吸收浪涌能量,同时进行电压钳位,多余的电压是在零火线的走线电阻上了对吗?也就是浪涌过来的大电流消耗在零火线上

网友:
能量是守恒的,无论是TVS或压敏,压敏是物理吸收原理,多次高压冲击后老化的快,TVS是利用雪崩效应,吸收加泄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以零火线间的压敏电阻,在浪涌过来时,压敏电阻变小吸收浪涌能量,同时进行电压钳位,多余的电压是在零 ...

“多余的电压是在零火线的走线电阻上了对吗?”

不仅是你的房间的零火线,还包括小区的配电变压器、配电变压器之前的输电线……一直到发电厂的发电机。

“也就是浪涌过来的大电流消耗在零火线上”

此句中“电流”似应为“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余的电压是在零火线的走线电阻上了对吗?” 不仅是你的房间的零火线,还包括小区的配电 ...

那我开关电源后面比如用个TVS防浪涌的,不单独串电阻的话,开关电源是不是更容易受到TVS稳压的影响破坏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电子设备,在市电输入端并联有电容,目的是滤除从电网来的高频干扰。但此处看不到低通滤波电路通常必有 ...

好的吗,谢谢!电容指的是X,Y电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我开关电源后面比如用个TVS防浪涌的,不单独串电阻的话,开关电源是不是更容易受到TVS稳压的影响破坏被 ...

"那我开关电源后面比如用个TVS防浪涌的"

不理解“后面”是指何处。

“开关电源是不是更容易受到TVS稳压的影响破坏被?”

这句也不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吗,谢谢!电容指的是X,Y电容吗

“电容指的是X,Y电容吗”

指X电容,不包括Y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开关电源后面比如用个TVS防浪涌的" 不理解“后面”是指何处。   &ldqu ...

"那我开关电源后面比如用个TVS防浪涌的",后面就是指开关电源out端提供的各路直流电供电的小风扇,led屏幕之类的;

“开关电源是不是更容易受到TVS稳压的影响破坏被破坏?”,指的是后面电流有产生浪涌,是不是消耗在了开关电源芯片上,也就会导致开关电源芯片承受了更多的浪涌而容易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开关电源后面比如用个TVS防浪涌的",后面就是指开关电源out端提供的各路直流电供电的小风扇,le ...

开关电源输出端通常不必使用TVS防浪涌。开关电源输出端通常都有相当大的电容并联于输出两端,这些电容对防止电压突然上升已经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开关电源后面比如用个TVS防浪涌的",后面就是指开关电源out端提供的各路直流电供电的小风扇,le ...

输出电流发生突然变大的情况,靠并联TVS是没有用的。输出电流突然增加,开关电源应该有足够能力供出这么大的电流。短时间内(几个开关电源工作周期)靠输出端并联的电容,较长时间靠开关电源芯片PWM占空比的增加。如果电流增加得太大以致于可能损坏开关电源,那么芯片应该有自我保护的能力降低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