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铺铜问题

楼主:
使用allegro的大佬铺铜皮都是这么铺呢?

铺一整块铜皮后面扣到怀疑人生

网友A:
不太明白你说的问题,,能否截个图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你说的问题,,能否截个图来看看?

我的意思是铺整块地,一般是整个板子铺一块然后再把不要的地方割掉(比如尖角),还是一小块地一小块地铺这样铺

整块地感觉中间特别不好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铺整块地,一般是整个板子铺一块然后再把不要的地方割掉(比如尖角),还是一小块地一小块地铺 ...

还以为是用allegro软件使用问题

看板子的布局,元件多少,最好一块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以为是用allegro软件使用问题 看板子的布局,元件多少,最好一块铺

一整块铺的话铺比较快   修的时候非常痛苦啊   整块就不好用shape edit boundary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整块铺的话铺比较快   修的时候非常痛苦啊   整块就不好用shape edit boundary修 ...

你需要有铺地的地方打上过孔,不需要的当成island统一删除就行了啊。。。。

一开始使用dynamic copper,动态避让,特殊网络的间距需要特殊设置,其他就没啥了哦。。

网友:
图中很多尖角还是修一下的比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