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软件单位英寸如何切换成mm?按m切换不了,百度也没找到

楼主:
proteus仿真软件单位英寸如何切换成mm?按m切换不了,百度也没找到

网友:
仿真电路软件切换长度单位做什么,在proteus应该是转换到PCB界面

网友A:
proteus8是在这里如下图

点击m,进行英制和公制转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oteus8是在这里如下图 点击m,进行英制和公制转换

原理图界面是不能切换的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界面是不能切换的对吗?

原理图界面要尺寸做什么

原理图没有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