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
这个标的电容 不知道是啥

网友:
微调电容。

网友:
就是个电容

网友:
可变电容器?

网友A:
具体是什么型号可以知道吗?

网友:
这是一个微调电容,高频电路中用得比较多,比如发射电路,接收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是什么型号可以知道吗?

型号如何定义不太清楚,好像容值范围按外观颜色划分,可以试着在某宝上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是什么型号可以知道吗?

好的,谢谢。

网友B:
难道真的是浏览器的问题,怎么很多帖子的图我都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真的是浏览器的问题,怎么很多帖子的图我都看不到?

应该不是浏览器的问题,也看不到了

此贴刚发上来的时,是有图的。

怀疑楼主去掉了,匪夷所思

网友:
我找到技巧了,你可以用楼主帖那的“只看大图”,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贴图了;

估计 是网站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是个可调电容,自己那个电容表测试一下可调范围来确定此原件的参数。

网友: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