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来了,还觉得ADC数量不够用吗?

楼主:
STM32这个系列单片机的模拟配置非常高,多支持5个4MSPS采样的12位ADC内核42通道,最多支持4个12位DAC内核7通道,7个比较器,6个可配置成PGA的放大器

主频170MHz,这回不能再说STM32的ADC核没有超过4个了

不过人总是不知足,如果放大器和比较器都能达到8个就更完美了

顺便带上这款开发板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evaluation-tools/product-evaluation-tools/mcu-mpu-eval-tools/stm32-mcu-mpu-eval-tools/stm32-nucleo-boards/nucleo-g474re.html

网友A:
规格是挺高的,不知道价格是不是也很高

网友:
规格高价格自然也会高啦

网友B:
只有一个问题~~价格到底是多少~~是不是很贵~~很贵只能远远看着~~

网友:
真是G级的,太高大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规格是挺高的,不知道价格是不是也很高

看官方报价不算贵,用的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一个问题~~价格到底是多少~~是不是很贵~~很贵只能远远看着~~

个人感觉不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官方报价不算贵,用的起。

官方报价约0.7美元,换算下来5块钱左右,但是在淘宝上看都要十几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报价约0.7美元,换算下来5块钱左右,但是在淘宝上看都要十几块

没那么便宜吧

网友A:
对比下价格,贸泽上单片含税最贵都12多,大批量的话5块多,淘宝上都2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比下价格,贸泽上单片含税最贵都12多,大批量的话5块多,淘宝上都20多

你看的是g0,我说的是g4,像stm32g474这样

网友D:
6路就完美了,可以做准确的三相电压电流同步采样,相位推算会很准

网友E:
请教lz,用这个stm32G4的HRTIM能否实现移相全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lz,用这个stm32G4的HRTIM能否实现移相全桥?谢谢

HRTIM没研究过 你可以看看用户手册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8.31b04b52xfcxfm&id=610621375583&ns=1&abbucket=8#detail

大家看看这个STM32G474QET6,LQFP-128的价格,感觉像在钓鱼~~

网友:
引用 网友D:
6路就完美了,可以做准确的三相电压电流同步采样,相位推算会很准

三相负载均衡的话,只需要采样两路电流就足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