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赛分享——电源功率类方向经验分享

楼主:
功率类(电源类)方向的主要是是硬件为主,往往需要做硬件的同学做决策,所以在调试电路的时候硬件同学一定要从多方面去思考问题。

楼主参加过两次电源类方向的比赛,第一年是作为写软件的,第二年是作为硬件设计的。两次比赛经历都很失败,这里分享一下原因,也希望参加比赛的同学吸取一下经验。

第一年时,因为初次参赛,只把经历放在了设计上,完全没考虑交作品时作品到现场的运输问题,现实情况就是现场的卸货场面可能就只比快递分类好那么一丢丢。别人可不管你的东西在箱子的摆放位置和牢不牢固,反正就是把货卸下去就行了。然后这就导致了我们组异常简陋的装箱在后来现场开箱调试时发现软件ARM板子被震坏了,反正是没法开机正常工作。不过还算幸运的是,电源类的软件往往很简单,通常只是用方波等信号负责全桥、D类之类的开关控制,然后那一年的比赛主要是靠PWM波控制,楼主在装箱时也把平时做的简易小模块(当时装了个555发生器的PWM频率可调模块)丢进去了,使得最后虽然没有了软件的控制(同时也没有了什么监控等辅助功能),但靠小模块还是让整个硬件跑了起来,虽然效果特别差,不过可能本身硬件设计思路就很对所有效果还是远超大部分队伍,所以还是拿了一等奖。

我这里想说的是,因为电源类软件比较简单,相比之下软件的同学空闲时间比较多,所以希望做软件的同学平时自己多做做可能用到的小模块,使得平时训练时哪怕就算没有软件,也可以用小模块凑凑就能辅助硬件板子的效果调试。然后就是装箱的时候一定要加什么泡沫纸板之类的固定,必要时可以用胶枪将电路整体焊在一块底板上装箱,到现场时用点力或者用刀片把胶根板分离就行了。

第二年参赛时,就更不幸了。 电路设计其实我自己挺满意的,装箱也特别用心,结果最后在现场什么数据都测不出,导致被迫弃赛。后来后我们各种总结原因,从当时各点电位的测量效果和线路分析等,最后得出的结论时,现场的测量仪器中电流表坏了导致上电后板子没有正常工作!!!!!因为要测功率,所以用了电流表串联进电路(电流表本身就容易因操作不当而损坏,当时应该是先前的组在测量时损坏的)。

所以我想提醒的是,硬件电路一旦设计完成,本身是没那么容易坏的(除非距离是类似丢快递这种),所以现场调试没有出来电压或者电流之类的,先考虑设备问题,然后考虑线路连接对没有,再考虑是否是芯片烧掉了,最后才考虑是否某个器件脱线或者虚焊了。现场都会提供手持万用表,或者借别的组的也可以,一定要多角度思考问题。

最后就是说点学习经验,做电源方向的题,主要是要学会功率电子类设计电路。 建议在掌握模电数电的基础上找本功率电子或者功率电源类的书。然后平时训练时,因为多数时候用的都是MOS管控制,多熟悉几种大功率MOS管的型号参数和常用电路。还有就是负责论文编写的同学,希望在平时就把论文模板拟好,把框架基本搭好,然后在比赛时把大部分时间节约出来辅助硬件设计的同学,因为电源类设计电流都是比较大的,单独靠一个人的话,很容易在后面两天因为疲惫所以调试的时候失误炸板子(这种炸板就算能挽救通常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所以希望写文档的同学能再硬件调试时帮助检查和记录数据。

大概就是这样了,这是一个老学长的失败经历,希望初次参赛的同学能取长补短。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弋云天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我们这边是自己带作品过去或者学校统一寄送。

网友:
自己带作品过去保险一点吧,寄快递鬼知道这些快递员对你的作品做了什么,乱扔乱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