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401RE开发板的X-NUCLEO-IKS01A3传感器测试之三3D加速度LIS2DW12传感器测...

楼主:
    今天测试了3D传感器的测试,使用的是LIS2DW12_6Dorientation范例,开始我还以为这个范例是测试加速度的,经过实际操作后才知道是测试传感器放置方向的,即平放(ZH)、卧放(ZL)、正立(YL)、倒立(YH)、左侧立(XL)、右侧立(XH),共6个方向。
     依旧是添加LCD驱动程序,添加包含路径等“常规”做法,然后在Send_Orientation()函数中添加LCD的显示代码,代码如下:

  • static void Send_Orientation(void)
  • {
  • uint8_t xl = 0;
  • uint8_t xh = 0;
  • uint8_t yl = 0;
  • uint8_t yh = 0;
  • uint8_t zl = 0;
  • uint8_t zh = 0;
  • if (IKS01A3_MOTION_SENSOR_Get_6D_Orientation_XL(IKS01A3_LIS2DW12_0, &xl) != BSP_ERROR_NONE)
  • {
  • (void)snprintf(dataOut, MAX_BUF_SIZE, "Error getting 6D orientation XL axis from LIS2DW12 - accelerometer.\r\n");
  • printf("%s", dataOut);
  • LCD_clear_line(4);
  • LCD_clear_line(5);
  • LCD_write_BG(0,4,(uint8_t *)"XL 轴数据错误");
  • return;
  • }
  • if (IKS01A3_MOTION_SENSOR_Get_6D_Orientation_XH(IKS01A3_LIS2DW12_0, &xh) != BSP_ERROR_NONE)
  • {
  • (void)snprintf(dataOut, MAX_BUF_SIZE, "Error getting 6D orientation XH axis from LIS2DW12 - accelerometer.\r\n");
  • printf("%s", dataOut);
  • LCD_clear_line(4);
  • LCD_clear_line(5);
  • LCD_write_BG(0,4,(uint8_t *)"XH 轴数据错误");
  • return;
  • }
  • if (IKS01A3_MOTION_SENSOR_Get_6D_Orientation_YL(IKS01A3_LIS2DW12_0, &yl) != BSP_ERROR_NONE)
  • {
  • (void)snprintf(dataOut, MAX_BUF_SIZE, "Error getting 6D orientation YL axis from LIS2DW12 - accelerometer.\r\n");
  • printf("%s", dataOut);
  • LCD_clear_line(4);
  • LCD_clear_line(5);
  • LCD_write_BG(0,4,(uint8_t *)"YL 轴数据错误");
  • return;
  • }
  • if (IKS01A3_MOTION_SENSOR_Get_6D_Orientation_YH(IKS01A3_LIS2DW12_0, &yh) != BSP_ERROR_NONE)
  • {
  • (void)snprintf(dataOut, MAX_BUF_SIZE, "Error getting 6D orientation YH axis from LIS2DW12 - accelerometer.\r\n");
  • printf("%s", dataOut);
  • LCD_clear_line(4);
  • LCD_clear_line(5);
  • LCD_write_BG(0,4,(uint8_t *)"YH 轴数据错误");
  • return;
  • }
  • if (IKS01A3_MOTION_SENSOR_Get_6D_Orientation_ZL(IKS01A3_LIS2DW12_0, &zl) != BSP_ERROR_NONE)
  • {
  • (void)snprintf(dataOut, MAX_BUF_SIZE, "Error getting 6D orientation ZL axis from LIS2DW12 - accelerometer.\r\n");
  • printf("%s", dataOut);
  • LCD_clear_line(4);
  • LCD_clear_line(5);
  • LCD_write_BG(0,4,(uint8_t *)"ZL 轴数据错误");
  • return;
  • }
  • if (IKS01A3_MOTION_SENSOR_Get_6D_Orientation_ZH(IKS01A3_LIS2DW12_0, &zh) != BSP_ERROR_NONE)
  • {
  • (void)snprintf(dataOut, MAX_BUF_SIZE, "Error getting 6D orientation ZH axis from LIS2DW12 - accelerometer.\r\n");
  • printf("%s", dataOut);
  • LCD_clear_line(4);
  • LCD_clear_line(5);
  • LCD_write_BG(0,4,(uint8_t *)"ZH 轴数据错误");
  • return;
  • }
  • if (xl == 1U && yl == 0U && zl == 0U && xh == 0U && yh == 0U && zh == 0U)
  • {
  • (void)snprintf(dataOut, MAX_BUF_SIZE, "\r\n ________________ " \
  • "\r\n | | " \
  • "\r\n |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________________| \r\n");
  • LCD_clear_line(4);
  • LCD_clear_line(5);
  • LCD_write_BG(0,4,(uint8_t *)"运动方向: XL");
  • }
  • else if (xl == 0U && yl == 1U && zl == 0U && xh == 0U && yh == 0U && zh == 0U)
  • {
  • (void)snprintf(dataOut, MAX_BUF_SIZE, "\r\n ________________ " \
  • "\r\n | | " \
  • "\r\n |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________________| \r\n");
  • LCD_clear_line(4);
  • LCD_clear_line(5);
  • LCD_write_BG(0,4,(uint8_t *)"运动方向: YL");
  • }
  • else if (xl == 0U && yl == 0U && zl == 0U && xh == 0U && yh == 1U && zh == 0U)
  • {
  • (void)snprintf(dataOut, MAX_BUF_SIZE, "\r\n ________________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 "\r\n |________________| \r\n");
  • LCD_clear_line(4);
  • LCD_clear_line(5);
  • LCD_write_BG(0,4,(uint8_t *)"运动方向: YH");
  • }
  • else if (xl == 0U && yl == 0U && zl == 0U && xh == 1U && yh == 0U && zh == 0U)
  • {
  • (void)snprintf(dataOut, MAX_BUF_SIZE, "\r\n ________________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 "\r\n |________________| \r\n");
  • LCD_clear_line(4);
  • LCD_clear_line(5);
  • LCD_write_BG(0,4,(uint8_t *)"运动方向: XH");
  • }
  • else if (xl == 0U && yl == 0U && zl == 0U && xh == 0U && yh == 0U && zh == 1U)
  • {
  • (void)snprintf(dataOut, MAX_BUF_SIZE, "\r\n __*_____________ " \
  • "\r\n |________________| \r\n");
  • LCD_clear_line(4);
  • LCD_clear_line(5);
  • LCD_write_BG(0,4,(uint8_t *)"运动方向: ZH");
  • }
  • else if (xl == 0U && yl == 0U && zl == 1U && xh == 0U && yh == 0U && zh == 0U)
  • {
  • (void)snprintf(dataOut, MAX_BUF_SIZE, "\r\n ________________ " \
  • "\r\n |________________| " \
  • "\r\n * \r\n");
  • LCD_clear_line(4);
  • LCD_clear_line(5);
  • LCD_write_BG(0,4,(uint8_t *)"运动方向: ZL");
  • }
  • else
  • {
  • (void)snprintf(dataOut, MAX_BUF_SIZE, "None of the 6D orientation axes is set in LIS2DW12 - accelerometer.\r\n");
  • LCD_clear_line(4);
  • LCD_clear_line(5);
  • LCD_write_BG(0,4,(uint8_t *)"无运动");
  • }
  • printf("%s", dataOut);
  • }

    编译下载后的测试情况如下:

    1、测试时的照片:

    2、串口助手接收到的数据:

    3、平放(ZH)传感器:

    4、卧放(ZL)传感器:

    5、正立(YL)传感器:

    6、倒立(YH)传感器:

    7、左侧立(XL)传感器:

    8、右侧立(XH)传感器:

    注:LCD显示屏中显示的“运动方向”实际上应该为放置方向。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hujj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是通过三个轴的参数来判断姿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通过三个轴的参数来判断姿态吧。

测试和判断都是直接用范例的代码(参见帖子中的代码),调用IKS01A3_MOTION_SENSOR_Get_6D_Orientation_XL()函数之后,直接判断xl,xh,yl,yh,zl,zh六个变量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和判断都是直接用范例的代码(参见帖子中的代码),调用IKS01A3_MOTION_SENSOR_Get_6D_Orientation_X ...

这样的确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