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776输出电压不正常问题

楼主:
本人使用LM2776用于产生-5V电压。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上电之后本该输出-5V的地方输出的电压为0.67V;但是用示波器的低碰一下-5输出的引脚之后输出立马就正常了,请问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电路图如下:

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吗?最后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A:
两个0.1uF的电容值小了点吧?参考设计是用的2.2uF。

网友:
除了容量的要求,电容的材质、耐压等特性也需要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0.1uF的电容值小了点吧?参考设计是用的2.2uF。

可是之前正常输出过5V,就是在使用过程中突然变成这样了。。

网友B:
示波器测之前,怎么知道是正常的,也许本来就正常。

探头X1负载电容大,用X10档测

网友A:
TI的芯片规格书中关于输入电容、输出电容以及flying电容的这3个关键器件的选择有专门说明,请先仔细阅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测之前,怎么知道是正常的,也许本来就正常。 探头X1负载电容大,用X10档测

用电压表测过输出电压不对

而且用示波器测输出电压时正接与反接出现的结果不一样,示波器表笔正极接地,负极接-5V时电压为0.67;两个表笔反一下测量就正常输出-5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的芯片规格书中关于输入电容、输出电容以及flying电容的这3个关键器件的选择有专门说明,请先仔细阅读。 ...

谢谢,我再去看看数据手册,但是为什么我用示波器表笔接地的一端碰一下-5V输出的地方他就能正常输出,就感觉很奇怪

网友:
也许你的示波器与这块板子是共地的吧,示波器的夹子通过外壳接地线与PCB上的地直通了。你可以试一下示波器用2芯电源线(把示波器的交流电源线中间的接地脚剪掉)。

网友C:
这个应该输出是虚地,你换一下接地点或加点负载再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输出是虚地,你换一下接地点或加点负载再测试。

是在输出那儿接地吗?

网友C:
恩,或者加点轻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或者加点轻载试试。

我试了,用导线将-5V输出端与板子上的地连接一下,输出正常,但断电再上电仍然输出不正常,电压输出仍未0.67V。总不能用飞线把输出端与地一直连在一起吧。。。

网友:
请问,您的问题怎么解决了?

网友D:
我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

将1UF电荷泵电容含在IC器件的两个引脚上,记住是含在引脚上,然后将电容容值更换为10uf。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将1UF电荷泵电容含在IC器件的两个引脚上,记住是含在引脚上,然后将电容容值更换为10uf。问题解决

网友:
你好,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了lm2776为什么输出不出来它输出+的电压,芯片根本不工作。求解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