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7768评估板和sdp-h1板传输数据的问题

楼主:
我要同步读取16路模拟信号并完成模数转换,用的是ADI的AD7768评估板(AD7768评估板的介绍:https://www.analog.com/en/design-center/evaluation-hardware-and-software/evaluation-boards-kits/EVAL-AD7768.html#eb-overview)和评估套件里的sdp-h1板(SDP系统演示平台的介绍:https://www.analog.com/en/design-center/evaluation-hardware-and-software/evaluation-boards-kits/eval-sdp-h1.html),

但是现在用官方评估软件最多只能采样131072个点,我想保存任意一个时间段的数据,有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东西呢?

网友:
您好,我最近也在看这两个开发板,请问您在实验中有通过ADP-H1给ADC7768时钟SDP_CLK吗?ADC7768开发板中有一种时钟输入方式是从SDP-H1得到时钟SDP_CLK,但是我看来SDP-H1开发板的原理图,发现对应的引脚是sprtan的BANK2的引脚AB13(IO_L30N_GCLK0_USERCCLK_2),查了spartan的数据手册发现该引脚外部时钟输入引脚,也就是说它是通过一个外部时钟输入引脚给出了一个时钟到ADC7768上面,感觉很懵,不知您是否有通过SDP-H1将时钟给ADC7768,SDP-H1开发板是怎么把时钟SDP_CLK给到ADC7768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