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G不能下载

楼主:
本来想通过电脑的USB直接给电下载软件,握手后直接按开关K1就可以给单片机供电,但是实际上不知道什么原因一按开关后串口号就丢失,过一会又回来了,但是不能下载,一定要另外给单片机供电才能下载,目标电路板上就一个单片机应该不会存在供电不足。

网友:
电流太大了,USB保护了

网友A:
下载时开关瞬间电流,导致过一会又回来了

加个稍微大点电解电容,增加点缓冲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时开关瞬间电流,导致过一会又回来了

加个稍微大点电解电容,增加点缓冲试试

47UF/3528问题已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楼主监视一下电源电压就应该能发现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