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_CANbus接收不到信号

楼主:
我使用的是PIC32MX1/2/5 Starter Kit,Harmony v2.06,想实现CAN接收数据。

我在Harmony Configurator中选择了CANBUS,设置如下图。

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发送CAN信号给单片机,但是调用

bool DRV_CAN0_ChannelMessageReceive(CAN_CHANNEL channelNum, int address, uint8_t DLC, uint8_t* message)这个函数的时候,总是没有收到任何信息。

在CAN中断处设置断点,也没有被激活过。

板子上已经有120欧的电阻,我用示波器看到CAN Transceiver的RX引脚上有信号,说明硬件应该没有问题,信号已经被传输过来,只不过单片机设置有问题,没有接收到。

但是我在MHC中已经尝试了改变各个参数,例如Filter,Mask等等,还是没有接收到数据。

想请问下有经验的朋友们,有什么我设置的不对的地方或者还有哪里可以再检查一下吗?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建议,直接自己配置CAN初始化函数好了,对着pdf文档,配置

网友:
问题已解决,设置完所有参数后,要点击上图中的click to calculate CAN configuration values 后面的Exec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