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代码里的标点符号是这样的不应该是后面那个图里的哪样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字体不同造成的吧

网友:
设置你想要的字体

网友:
#include 字串末尾不需要分号的

网友:
能编译成功吗?能的话应该就是字体设置的问题啦,可以通过KEIL的Edit-configuration-Color&Fonts改变字体

网友:
看着你这个像是中文下的标点符号吧,感觉你这个编译的时候应该通不过吧,,,,

网友:
字体不同而已啦........你可以设置你喜欢的字体 会设置字体吗?Edit>>configuration>>corlors&fonts>>...

网友:
编译没问题主要看着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