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通道原理图连接的问题

楼主:
1芯积分

16路电流调用放大电路的图纸16次,不知道哪里连接不对,总是编译出错。

[Error]    DETECTOR ARRAY1.SchDoc    Compiler    Duplicate Net Names Wire Net*_singledetector11_5    9:53:27    2019/7/20    66

我知道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修改,希望大佬们给点意见那,谢谢。

网友A:
没看出来到底报错

1.图表符的属性中中,主图和16个通道的子图的名字一样

2.或者就是元件库是否加入工程中

网友A:
一般把主图和子图对应好,在主图中添加子图时,设计--HDL文件或图纸生成图表符,选中子图添加
放置sheet symbol
在母图中要有add sheet entry入口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到底报错 1.图表符的属性中中,主图和16个通道的子图的名字一样 2.或者就是元件库是否加入工 ...

您是说我报错的原因是因为主图与子图的名字一样?可是不一样呀,我觉得他说的错误是每一个子图里的电阻电容的标号一样,但是我就是同一个图调用了16次,当然是一样的,,这也没法修改,,元件库加入工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把主图和子图对应好,在主图中添加子图时,设计--HDL文件或图纸生成图表符,选中子图添加 放置sheet s ...

我问题解决啦,导线的网络标号跟子图端口号要一致,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