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高手指点 AD15 破解后打不开PCB

楼主:
如题,破解 激活,汉化都成功,就是打开PCB时不行,提示如图,本人小白,求解

网友:
安装不完整,缺少文件

重新覆盖安装一次

或卸载重装

网友:
重装的好几次了,还是不行,之前安装过,时间久了忘记当时怎么装的,昨天不小心给删了,再装就不行了

网友A:
坐求高手指点,急急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求高手指点,急急急。。。。。。

1.没有卸载干净,又重装

2.安装软件下载的有问题,更换下载新软件或版本

网友:
卸载之后在安装盘搜索Altium  搜索出来的结果全部删除了之后才重装的 ,还是不行,安装软件是之前安装过的

网友:
操作系统的ghost系统的问题

或如楼上所言,换其他版本,能解决,比如AD13、AD16等

网友:
安装C盘 搜索Altium  搜索出来的结果全部删除了,注册表搜索Altium,全删之后重装的 ,还是不行,安装软件是之前安装过的

网友:
C盘隐藏文件夹下有东西没有删除干净 或者没有安装上

建议先把C盘隐藏文件夹下的都删除干净了再重新安装,

安装时 使用右键管理身份运行

网友:
试试AD20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