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MX生成串口1中断初始化代码的问题

楼主:
我用STM32CubeMX生成STM32L151C8T6的串口1中断初始化代码。

在串口1那儿出现一个感叹号

请问高手,哪里的问题,如何消除?谢谢!

网友A:
表示这个模块某些功能的资源被其它模块占用了,不影响你要使用的功能就不需要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这个模块某些功能的资源被其它模块占用了,不影响你要使用的功能就不需要处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