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3 BUCk降压电路实作

楼主:
UC3843 BUCK降压电路,空载、小电流工作实测正常,从电流取样采用1R可以看出,设计本身就是用在小电流场合。

由于输入电压最高达到60VDC,之前使用LM2576HV,但容易烧毁,原因就是用的不是正品,正品太贵了。这就是舍简取繁的由来。

UC3843本身成了最热的器件,驱动MOSFET的电流太大?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实作之前,仿真了很多次,当心自举供电能不能正常工作,实际工作的很好。

另外,TL431的管脚和TI的手册不一致,SOT23封装的参考端REF脚和调整端K脚反了,被坑一把。

网友A:
你的电原理图中,SGND(3843的5脚)和地线符号(整流桥输出负端)是什么关系?是同一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原理图中,SGND(3843的5脚)和地线符号(整流桥输出负端)是什么关系?是同一点么?

那个截图的时候把字符丢了,是输入电源的地PGND,SGND是UC3843的电源浮地。

网友B:
1、3842太热了?估计是你的vcc电压太高了导致的,你加个限流电阻和稳压齐纳管;

2、sot-23的431有两种脚位,自己购买的时候要注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3842太热了?估计是你的vcc电压太高了导致的,你加个限流电阻和稳压齐纳管; 2、sot-23的431有两种脚 ...

手压在3843上面感觉有些热,环境温度高了估计会到60℃,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

其实UC3843工作电压只有12V,跟输入电压没关系的,输入电源只是通过20k电阻让3843启动,启动后靠自举供电,只有1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压在3843上面感觉有些热,环境温度高了估计会到60℃,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 其实UC3842工作电压只有 ...

3842用12v当然可以了,3843用9v就好了,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看看芯片表面温度会不会降下来。

网友A:
 对此3843控制的Buck电路,我有些不同的看法。
 3843这类芯片,本来是设计为控制反激变换器使用的。为此设计了两个反馈环:电流环和电压环,还设计了高压自启动电路。
 如果此输出12V的非隔离变换器改用反激变换器电路,3843的5脚联接到整流桥输出负端,有以下几项好处:
一、可以省去光耦,可以省去TL431,以及附属的各电阻电容。本来就是非隔离变换器,何必使用光耦?若是改成3843的5脚接地(同时是电源输入地和输出地),该电源输出端两支电阻分压直接送3843即可。3843内部本来就有一个运算放大器和一个电压基准,原图中这两样东西没有使用(光耦输出是联接到3843的COMP端,即3843内部运放输出端)
二、可以省去Q4和R16。这两个元件是3843驱动正激方式工作的变换器时为产生振荡而设的,3843驱动反激变换器时不必使用这两个元件。
 改成反激电路,需要变压器。但Buck电路本来就有电感,现在只不过是把电感换成了变压器,成本和体积增加并不多。反激电路输出12V,不必像普通反激电路那样变压器需要一个第三绕组来为3843供电,直接从12V为3843供电就可以。如果输出电压与3843供电电压不相容,变压器次级绕组加个抽头就是。有了变压器,输出多组不同电压,或者输出悬浮于地的电源,都很容易。
 改成反激电路,缺点是MOS管漏极必须加上RCD吸收电路,以避免变压器初级漏感带来的尖峰电压过高。
 但总的来说,改成反激电路是利大于弊。
 不知道二位什么意见。

@PowerAnts  @伟林电源

网友B:
38xx系列是很经典的,其用法相当广泛,采用原边反馈的psr结构是其中的一种选择,buck也可以采用无光耦反馈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此3843控制的Buck电路,我有些不同的看法。  3843这类芯片,本来是设计为控制反激变换器使用的。为此 ...

非隔离的本意是追求简单便宜的同时,获得比隔离变换更高一效率。然而当变比超过3-4,因占空比太小,开关损耗激增,输入滤波电容的纹流电流有效值也比较大,非隔离的效率和成本已经没有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xx系列是很经典的,其用法相当广泛,采用原边反馈的psr结构是其中的一种选择,buck也可以采用无光耦反馈 ...

38XX做 PSR?

网友B:
不可以吗?我的上一贴是回复maychang的。

网友:
其实一个MP4569就解决了,占PCB面积小了很多,如果正品好买的话。

查了下贸泽、华强芯城、得捷,采购500+都要8块,还是自己搭吧。

淘宝倒是便宜的多,为什么差价这么大,有多大的区别?摸不清套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伟林电源 发表于 2019-7-25 02:34 其实一个MP4569就解决了,占PCB面积小了很多,如果正品好买的话。 ...

当然,如今太多选择了,384x虽然有点老人家了,可是对于新手而言,吃透了后对付其他傻瓜芯片就手到擒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如今太多选择了,384x虽然有点老人家了,可是对于新手而言,吃透了后对付其他傻瓜芯片就手到擒来了 ...

淘宝货便宜是因为什么?假货?拆机货?贸泽是美国人的,那是坑钱货;淘宝货有些打字都模糊不清,太假。总之好东西是挺多,但购买难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此3843控制的Buck电路,我有些不同的看法。  3843这类芯片,本来是设计为控制反激变换器使用的。为此 ...

EE13的变压器也比电感占地方,再说整流时依然要用电感,还有你提到的RCD,PCB有面积限制的时候,少2个元件都觉得PCB布线的时候为之一松;

调整MOSFET之所以放在高端是有需求决定的,48V电源要用来驱动电磁阀,由N型 MOSFET控制,这就要求控制芯片的电源与48V电源共地,否则就要进行逻辑转换,如果控制路数多的话,那就麻烦了。

至于反馈方式,调整管放在高端的话,采用电压反馈,随着负载的变化会出现仿真的时候不能收敛的情况,采用光耦情况似乎好一些,采用总之做电源我是菜鸟,就选了自认为稍稳妥的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E13的变压器也比电感占地方,再说整流时依然要用电感,还有你提到的RCD,PCB有面积限制的时候,少2个元 ...

话是这么说,可是作为学习研究,研究384x总比研究那些傻瓜式芯片来的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是这么说,可是作为学习研究,研究384x总比研究那些傻瓜式芯片来的好吧。

这电路也就适合输出9-15V,否则自举供电就不可行了。

网友:
不是不行,而是相对复杂点罢了。

网友: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EE13的变压器也比电感占地方,再说整流时依然要用电感,还有你提到的RCD,PCB有面积限制的时候,少2个元 ...

“EE13的变压器也比电感占地方,再说整流时依然要用电感”

整流时不必“依然要用电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EE13的变压器也比电感占地方,再说整流时依然要用电感,还有你提到的RCD,PCB有面积限制的时候,少2个元 ...

“还有你提到的RCD,PCB有面积限制的时候,少2个元件都觉得PCB布线的时候为之一松”

你没有考虑使用变压器可以省去光耦和TL431以及附属于光耦和TL431的那几个电阻电容,还可以省去Q4R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提到的RCD,PCB有面积限制的时候,少2个元件都觉得PCB布线的时候为之一松” 你没有 ...

想想还是同步控制芯片好,一个0.1uF电容就解决了高端开关管的自举问题,低端MOSFET取代续流二极管。

不过输入电压大于50V的话,控制芯片自身供电还是麻烦。

网友:
用个专用的ic芯片就好了,哪里一定要用同步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吗?我的上一贴是回复maychang的。

输出当然会有,只是稳不住,上下50%飘呀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输出当然会有,只是稳不住,上下50%飘呀飘

你是说384x做psr会稳不住输出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384x做psr会稳不住输出电压吗?

存在交叉调整问题

网友B:
那是,输出精度是会略差些,但也不至于50%上下飘呀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输出精度是会略差些,但也不至于50%上下飘呀飘。

你做的达到上下飘多少?

网友:
电压调整+负载调整率共10%?非常牛逼

请问输入电压输入范围,负载变化范围分别多大?

变压器绕组结构咋样?俺马上绕几个试试

网友:
学习一下还是可以的,不做过多评论,好多设计都不是很完美,能用就好。

网友E:
完全没必要,现在有单片解决方案,芯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完全没必要,现在有单片解决方案,芯龙的

请问:芯龙的DC-DC最大的客户是那一家公司?用量如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芯龙的DC-DC最大的客户是那一家公司?用量如何?

不知道,我又不是芯龙的,我看他们的高压BUCK芯片还不错,不需要搞这么麻烦,纹波大的要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我又不是芯龙的,我看他们的高压BUCK芯片还不错,不需要搞这么麻烦,纹波大的要命

你可能不了解我的应用,输出电流20A起,最大的50A,接下来会做100A,国产的控制器如果能DEMO板测试一下,并且提供知名客户的用量参考(必须的),我们就会考虑试用。

另外,纹波与芯片基本上没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我又不是芯龙的,我看他们的高压BUCK芯片还不错,不需要搞这么麻烦,纹波大的要命

不知道瞎推荐个毛线

70V降压带个风扇都会挂的芯片,你怎么看出来高压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