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P275温度传感器读不出数来,用的STM32的I/O模拟IIC,求助

楼主:
 uchar R_word;
 uchar ACK_Flag;
  uchar read_buffer_iic[16];
  uchar write_buffer_iic[16];

void Start(void)
    {

      TSDA_IO_OUT();
      TSCL_IO_OUT();
            TSDA=1;
      TSCL=1;delay_us(10);
      TSDA=0;delay_us(10);

            TSCL=0;
            delay_us(10);
    }

void Stop(void)
    {
      TSDA_IO_OUT();
      TSCL_IO_OUT();
            TSDA=0;
            TSCL=0;delay_us(10);
            TSCL=1;delay_us(10);
            TSDA=1;

    }

void Send_Byte(uchar Byte)
    {
      uint i;
      TSDA_IO_OUT();
      TSCL_IO_OUT();
          TSCL=0;
            delay_us(10);
      for (i=0;i<8;i++)
      {

        if(Byte & 0x80)
              {TSDA=1;}
        else
              {TSDA=0;}
        Byte = Byte << 1;
                delay_us(10);
        TSCL=1;
                delay_us(10);
        TSCL=0;
                delay_us(10);
      }
    }

void ACK(void)
    {
            TSCL_IO_OUT();
      TSDA_IO_IN();
      TSDA=1;
            TSCL=1;delay_us(5);

      ACK_Flag = 0;

      if((RTSDA ))
           ACK_Flag = 1;
        TSCL=0;
      delay_us(10);

    }

void ACK_0(void)
    {
      TSCL_IO_OUT();
      TSDA_IO_OUT();
            TSDA=0;
            TSCL=0;

      delay_us(10);
            TSCL=1;
      delay_us(10);
            TSCL=0;
      delay_us(10);
    }

void NOACK(void)
    {
      TSCL_IO_OUT();
      TSDA_IO_OUT();
            TSDA=1;
      TSCL=0;
            delay_us(10);
            TSCL=1;
            delay_us(10);
            TSCL=0;
      delay_us(10);
    }

void Receive_Byte(void)
    {
      uint j;
      R_word = 0x00;
      TSDA_IO_IN();
            TSCL_IO_OUT();
            delay_us(10);
      for(j=0;j<8;j++)
      {
                R_word = R_word << 1;
            TSCL=0;
                delay_us(10);

        if((RTSDA))
                   R_word+=1;
                delay_us(10);
                TSCL=1;
                delay_us(10);
       }
    }
void  I2C_75_write(uchar W_addr,uchar dat)
    {
              delay_us(10);
        Start();
        Send_Byte(0x90);
        ACK();
        Send_Byte(W_addr);
        ACK();

        Send_Byte(dat);
        ACK();
        Stop();

    }
void I2C_75_Read(uint R_addr,uchar n)
    {
        uchar i=0;
        Start();
        Send_Byte(0x90);
        ACK();
        Send_Byte(R_addr);
        ACK();
        Start();
        Send_Byte(0x91);

        ACK();
        Receive_Byte();
              ACK_0();
                read_buffer_iic[0] = R_word ;

        Receive_Byte();ACK_0();
                read_buffer_iic[1] = R_word ;
              NOACK();
              Stop();

    }

//读取温度并处理数据

void readTEMP(void)
     {

  I2C_75_write(0x01,0x00);
  I2C_75_Read(0,2);
    delay_us(10);
  tempH=read_buffer_iic[0];
  if((tempH&0x80)==0x80)
      {
        tempH-=0x01;
        tempH=~tempH;
        zhengfuflag=1;
      }
  //temp= read_buffer_iic[0] + (uint)(read_buffer_iic[1]*0.0625*0.0625);
  temprd= (float)tempH+ (float)(((read_buffer_iic[1]>>4)&0x0f)*0.0625);
  if(zhengfuflag==1){floattohex(0-temprd);}//??

网友:
多半是时序和寄存器问题,还有看看I2C地址是否正确。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这篇

https://blog.csdn.net/yangfeng1510/article/details/65443207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8706&highlight=tmp275

以解决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这篇 https://blog.csdn.net/yangfeng1510/article/details/65443207

以解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