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必须是一个工程文件(目标)对应一个源组,一个源组对应一个C文件?

楼主:
Keil中必须是一个工程文件(目标)对应一个源组,一个源组对应一个C文件?

网友A:
这个是因为你第一行的错误导致的

网友B:
没有源组一说,那只是源文件的目录组织形式。

你的错误在于,第一行有个遗留的不完整注释

网友C:
不是,

代码第一行错了,,注释少了左半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源组一说,那只是源文件的目录组织形式。 你的错误在于,第一行有个遗留的不完整注释

好的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   代码第一行错了,,注释少了左半边。

一个工程文件可以有多个C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因为你第一行的错误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工程文件可以有多个C是吗

当然了。。

只有初学C语言的时候,一直都用一个C文件,写一堆。

真正做项目,都是非常多的C文件,但是一个工程main函数只能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工程文件可以有多个C是吗

你是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