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2845的供电问题

楼主:
3芯积分

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中MOS管驱动IC

UC2845是由变压器副边的一组输出给其供电

但是很多原理图都把该副边的输出 和原边画在一侧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但是很多原理图都把该副边的输出 和原边画在一侧”

绕组画在铁芯符号的哪一侧,与变压器工作没有关系。绕组画在哪一侧,都表示是在这个铁芯上的绕组,即与所有其它绕组具有共同的磁通。

网友:
如果变压器某个绕组与其它绕组并非具有共同的磁通(有一些变压器是这样的),就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表示,而要用更复杂的方式来表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很多原理图都把该副边的输出 和原边画在一侧” 绕组画在铁芯符号的哪一侧,与变压器工 ...

那按照什么来判断绕组是原边还是副边?

是通过绕组的接地?或者同名端?

网友:
类似UC2845、3845等这些反激式开关电源芯片控制IC,可以放置在变压器的一次侧,即初级,可以利用整流输出的直流母线电压直接启动,,,,这是UC2845的供电问题。

至于说变压器在原理图中的画法,如楼上所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按照什么来判断绕组是原边还是副边? 是通过绕组的接地?或者同名端?

“那按照什么来判断绕组是原边还是副边?”

按照能量传输的方向。

网友:
是辅助绕组提供VCC的续流电压吧,这组是跟原边共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按照什么来判断绕组是原边还是副边?” 按照能量传输的方向。

“按照能量传输的方向”

对于UC2845这样的IC

变压器有专门的辅助绕组给其供电

那这个绕组能量传输的方向就是向负载(UC2845)供电

所以是副边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能量传输的方向”   对于UC2845这样的IC 变压器有专门的辅助绕组给其供电 ...

"这个绕组能量传输的方向就是向负载(UC2845)供电 所以是副边侧?"

是的。在变压器中,该绕组接收能量,然后供电给UC2845,所以是副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