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fun学习】篇三:点亮OLED屏

楼主:
    经过前段时间的体验,感觉ufun开发板的封装是小了,但是实际用通用大小的插针去连接J1的插脚,觉得插针有点小,而且如果使用Jlink在线下载调试的话,很容易将对应的插线拔出。如果布线空间允许的话,我觉得像采用第一版的PCB布线,将J1的插针间距设置成普通常用插针的间隙,开发人员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此次分享的是点亮一块OLED显示屏。OLED显示屏在我们实际开发中比较常见的电子显示模块。它能够给用户带来很炫的人机交互界面。OLED显示模块,市面上有SPI与IIC两种通讯方式,今天我采用的是gpio口模拟IIC的通讯方式。

    为了同时体验触摸按键的功能,因此在该工程的基础上做了下OLED显示功能的补充。

部分代码如下:

#include "ole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oledfont.h"
#include "delay.h"

u8 OLED_GRAM[128][8];

/**********************************************
//IIC Start
**********************************************/
void IIC_Start()
{

	OLED_SCLK_Set() ;
	OLED_SDIN_Set();
	OLED_SDIN_Clr();
	OLED_SCLK_Clr();
}

/**********************************************
//IIC Stop
**********************************************/
void IIC_Stop()
{
OLED_SCLK_Set() ;
//	OLED_SCLK_Clr();
	OLED_SDIN_Clr();
	OLED_SDIN_Set();

}

void IIC_Wait_Ack()
{
	OLED_SCLK_Set() ;
	OLED_SCLK_Clr();
}
/**********************************************
// IIC Write byte
**********************************************/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m,da;
	da=IIC_Byte;
	OLED_SCLK_Clr();
	for(i=0;i<8;i++)
	{
		m=da;
		m=m&0x80;
		if(m==0x80)
		{OLED_SDIN_Set();}
		else OLED_SDIN_Clr();
			da=da<<1;
		OLED_SCLK_Set();
		OLED_SCLK_Clr();
		}

}
/**********************************************
// IIC Write Command
**********************************************/
void Write_IIC_Comman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Slave address,SA0=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00);			//write command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Command);
	IIC_Wait_Ack();
   IIC_Stop();
}
/**********************************************
// IIC Write Data
**********************************************/
void Write_IIC_Data(unsigned char IIC_Data)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D/C#=0; R/W#=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40);			//write data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Data);
	IIC_Wait_Ack();
   IIC_Stop();
}
void OLED_WR_Byte(unsigned dat,unsigned cmd)
{
	if(cmd)
	{
      Write_IIC_Data(dat);
	}
	else
    {
      Write_IIC_Command(dat);
	}
}

/********************************************
// fill_Picture
********************************************/
void fill_picture(unsigned char fill_Data)
{
	unsigned char m,n;
	for(m=0;m<8;m++)
	{
		OLED_WR_Byte(0xb0+m,0);		//page0-page1
		OLED_WR_Byte(0x00,0);		//low column start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0);		//high column start address
		for(n=0;n<128;n++)
			{
				OLED_WR_Byte(fill_Data,1);
			}
	}
}

/***********************Delay****************************************/
void Delay_50ms(unsigned int Del_50ms)
{
	unsigned int m;
	for(;Del_50ms>0;Del_50ms--)
		for(m=6245;m>0;m--);
}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Del_1ms)
{
	unsigned char j;
	while(Del_1ms--)
	{
		for(j=0;j<123;j++);
	}
}

//坐标设置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_Byte(0xb0+y,OLED_CMD);
	OLED_WR_Byte(((x&0xf0)>>4)|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x&0x0f),OLED_CMD);
}
//开启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DCDC ON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
//关闭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DCDC OFF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DISPLAY OFF
}
//清屏函数,清完屏,整个屏幕是黑色的!和没点亮一样!!!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0,OLED_DATA);
	} //更新显示
}
void OLED_On(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1,OLED_DATA);
	} //更新显示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3
//mode:0,反白显示;1,正常显示
//size:选择字体 16/12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if(x>Max_Column-1){x=0;y=y+2;}
		if(Char_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y);
				for(i=0;i<6;i++)
				OLED_WR_Byte(F6x8[c],OLED_DATA);

			}
}
//m^n函数
u32 oled_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显示2个数字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模式	0,填充模式;1,叠加模式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2)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2/2)*t,y,' ',size2);
				continue;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2/2)*t,y,temp+'0',size2);
	}
}
//显示一个字符号串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u8 *chr,u8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Char_Size);
			x+=8;
		if(x>120){x=0;y+=2;}
			j++;
	}
}
//显示汉字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u8 y,u8 no)
{
	u8 t,adder=0;
	OLED_Set_Pos(x,y);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t],OLED_DATA);
				adder+=1;
     }
		OLED_Set_Pos(x,y+1);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1][t],OLED_DATA);
				adder+=1;
      }
}
/***********功能描述:显示显示BMP图片128×64起始点坐标(x,y),x的范围0~127,y为页的范围0~7*****************/
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

  if(y1%8==0) y=y1/8;
  else y=y1/8+1;
	for(y=y0;y<y1;y++)
	{
		OLED_Set_Pos(x0,y);
    for(x=x0;x<x1;x++)
	    {
	    	OLED_WR_Byte(BMP[j++],OLED_DATA);
	    }
	}
}

//初始化SSD1306
void O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A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速度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D3,6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GPIO_Pin_1);

	Delay_1ms(200);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display of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 contract control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128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ment remap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normal / reverse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32 duty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Com scan direction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osc division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8,OLED_CMD);//set area color mode off
	OLED_WR_Byte(0x05,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 configuar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

#ifndef __OLED_H
#define __OLED_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OLED_MODE 0
#define SIZE 8
#define XLevelL		0x00
#define XLevelH		0x10
#define Max_Column	128
#define Max_Row		64
#define	Brightness	0xFF
#define X_WIDTH 	128
#define Y_WIDTH 	64
//-----------------OLED IIC端口定义----------------

#define OLED_SCLK_Clr()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CLK
#define OLED_SCLK_Set()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fine OLED_SDIN_Clr()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DIN
#define OLED_SDIN_Set()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

#define OLED_CMD  0	//写命令
#define OLED_DATA 1	//写数据

//OLED控制用函数
void OLED_WR_Byte(unsigned dat,unsigned cmd);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void OLED_Init(void);
void OLED_Clear(void);
void OLED_DrawPoint(u8 x,u8 y,u8 t);
void OLED_Fill(u8 x1,u8 y1,u8 x2,u8 y2,u8 dot);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Char_Size);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 //size有效数字: 12,16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 u8 *p,u8 Char_Size); //	Char_Size有效数字:8,16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u8 y,u8 no);
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void Delay_50ms(unsigned int Del_50ms);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Del_1ms);
void fill_picture(unsigned char fill_Data);
void Picture(void);
void IIC_Start(void);
void IIC_Stop(void);
void Write_IIC_Comman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void Write_IIC_Data(unsigned char IIC_Data);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void IIC_Wait_Ack(void);
#endif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in.h"
#include "LED.h"
#include "PWM.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NVIC.h"
#include "TOUCH_KEY.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oled.h"

int main()
{
	int key_value;                               //键值
	TK_GPIO_Init();                              //触摸按键初始化
	USART_Config();
	NVIC_Config();
	OLED_Init();            					 //OLED模块初始化
	OLED_Clear();  								 //清屏
	while (1)
	{
		key_value=Key_Scan(1);                   //获取键值
		if(key_value==1)                         //检测到touch0被按下
		  Usart_SendByte(USART1,1);
		if(key_value==2)                          //检测到touch1被按下
          Usart_SendByte(USART1,2);
		if(key_value==4)                          //检测到touch3被按下
          Usart_SendByte(USART1,4);
		if(key_value==3)                          //检测到touch2被按下
		  Usart_SendByte(USART1,3);
		OLED_ShowString(0, 2, (unsigned char *)"Hello Ufun!",16);
		OLED_ShowString(0, 5, (unsigned char *)"EEWORLD",16);
	}
}

   采用JLINK烧录方式,正如前面的帖子所介绍的,烧录完之后将连接39与40脚的跳线帽去掉,然后再按复位按钮,OLED显示的字符就会出现在屏上,效果如下咯,此次分享就到这,欢迎吐槽,下次再见!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yin_wu_qing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