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实例化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问个问题哈,如下所示:

module test(A,B,C)

endmodule

test t1(.A(AX),.B(BX),.C(CX))

如上述所示,为实例化test模块,但是我没给A,B,C是值都是变量,我想问一下,这样可以吗?

如果可以,开始变量没有赋值时,他按照什么执行呢?

网友A:
虽然看起来是软件代码似的,但fpga最终是转换成电路的,也就是会映射到管脚的电平状态,有个默认状态(高 or 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看起来是软件代码似的,但fpga最终是转换成电路的,也就是会映射到管脚的电平状态,有个默认状态(高 o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