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软启动电路求解

楼主:
现在有这么一个需求,输入端48V是直接跳变的,现在需要做一小块电路使48V缓慢上升,请问大神们这样一个电路该怎样设计?

网友A:
一个思路是改电源电路,但没有相关信息,无法展开。另一个思路是附加一个电路,可以串个电阻,后面加电容,利用RC电路来实现电压慢升。同时在电阻两端并联开关(可以是继电器触点或电子开关),待电压上升到某个预设门限后短路电阻从而使电源直通。

网友B:
输入端48V是直接跳变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需要延时一下输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端48V是直接跳变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需要延时一下输出么

就是输入直接从0变到48,输出要慢慢升到48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一支P沟MOS管,输入的48V用两支电阻分压到1/5,两支电阻中接48V的那支两端并联一支电容,两电阻联接点接P沟MOS管门极,电阻电容乘积根据你所需要的“缓慢时间”长度决定。

输入电压从0跳变到48V,P沟MOS管门极对地电压因电容充电需要时间,并不会立即为0,而是从48V逐渐降低,MOS管逐渐导通使输出逐渐上升。

此电路缺点是输入电压关断(从48V跳变到0)时,电容不会立即放电。如果48V关断后很短时间内又跳变为48V,则MOS管不会逐渐导通,输出也会很快地上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思路是改电源电路,但没有相关信息,无法展开。另一个思路是附加一个电路,可以串个电阻,后面加电容, ...

楼主需要的是缓慢上升,继电器实现不了(只能是延时通断,没有上升过程),只能采用三极管或mosfet来实现。

网友: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