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外围电容的一个问题

楼主:
4芯积分

如图

单端反激开关电源的一路输出绕组

为精确控制其输出的电压+Vcc,用到了TL431

在TL431的A端 和参考端B端 之间接入一个几百nF的电容

这个电容的作用是防止从A到B之间的浪涌电流吗?

比如负载急剧变化时,导致绕组输出的Vcc也变化较大,比如在输出上出现一个电压尖峰

则此时A点电位波动很大,而B点经过分压后依旧是参考值2.5V,

加入C1是减少浪涌电流对B点2.5V的影响吗?

另外用C1缓冲浪涌电流后,电容吸入的能量最后是通过R3到“地”(图中R3下面所接的三角“地”,这个不是GND大地)进行释放吗?

网友A:
“在TL431的A端 和参考端B端 之间接入一个几百nF的电容”

这个电容可不是什么“防止从A到B之间的浪涌电流”,而是在反馈环路中插入一个一阶低通滤波,或者说插入一个零点,以保证反馈环路的稳定。

网友:
既然不是“防止从A到B之间的浪涌电流”,那么“另外用C1缓冲浪涌电流后,电容吸入的能量最后是通过R3到“地”(图中R3下面所接的三角“地”,这个不是GND大地)进行释放吗?”这个问题也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TL431的A端 和参考端B端 之间接入一个几百nF的电容” 这个电容可不是什么“防止从A ...

C1和电阻R2构成了一阶低通滤波?

该滤波电路又是要滤除什么扰动呢,防止绕组输出的+Vcc的剧烈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1和电阻R2构成了一阶低通滤波? 该滤波电路又是要滤除什么扰动呢,防止绕组输出的+Vcc的剧烈变化?

“该滤波电路又是要滤除什么扰动呢,防止绕组输出的+Vcc的剧烈变化?”

我在2楼已经说过了:“保证反馈环路的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滤波电路又是要滤除什么扰动呢,防止绕组输出的+Vcc的剧烈变化?” 我在2楼已经说过了 ...

好的,但是看起来电容C1与电阻R1和R2都分别可以构成一阶低通滤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但是看起来电容C1与电阻R1和R2都分别可以构成一阶低通滤波?

你说得对,电容C1是和电阻(R2//R3)构成一阶低通滤波。更准确一点:C1和TL431构成一个积分电路,TL431是一个运放,它的A脚是输出端,Ref脚(B点)是反相输入端。至于R1,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负载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得对,电容C1是和电阻(R2//R3)构成一阶低通滤波。更准确一点:C1和TL431构成一个积分电路,TL431是一 ...

终于自己分析正确一次了 继续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