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 电路问题

楼主:
2芯积分

使用USB供电,想将电压升至11V左右给后面电路的OPA当电源
遇到一个很诡异的状况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时间不一定)FP6291,会有输入等于输出的状况,即vin=5V vout=5v。
想请问大家这有何解吗?是焊接问题还是IC质量问题或者是Layout 电路问题?

网友A:
Boost电路“输入等于输出”,说明芯片根本没有工作。

很可能是芯片已经损坏,或者焊接处断裂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st电路“输入等于输出”,说明芯片根本没有工作。 很可能是芯片已经损坏,或者焊接处断裂 ...

这边有一个问题没提到,就是重新上电后 电路能正常工作一段时间达到预计输出。但是5-10分钟后又会出問题

同事说有可能是SB240反向漏电流较大造成,患SR24可能可以解决?不太懂这是为什么。

网友B:
不说负载性质和电流就是耍流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说负载性质和电流就是耍流氓

负载后面就是当OPA的VCC,因为OPA会需要输出10V
电流现在上面电路是设定输出12V 1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负载后面就是当OPA的VCC,因为OPA会需要输出10V 电流现在上面电路是设定输出12V 1A

你查查USB能提供多大电流?够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