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fun学习】实战篇1:《PWM控制直流电机加减速正反转》

楼主:
《PWM控制直流电机加减速正反转》

由于近期比较忙这里做简单介绍:该篇使用TIM3的通道3和通道4来输出两路PWM。可以通过触摸按键控制占空比。

下面为系统的主要框图:

整个系统由以上几部分组成,以ufun为主控模块,控制电机驱动电路;通过触摸键盘设置输出PWM波的占空比,控制电机转动的快慢;设置两个GPIO口决定是否输出PWM波;控制电机转动的方向。

接下来简单介绍下程序:定时器和按键初始化这里不再赘述,前面的学习篇有讲解。程序要注意的地方是不能让两个通道同时输出PWM,一路控制正转,另一路控制反转。文末有部分代码,如果想练手又实在写不出来的,需要源文件可以私信分享

运行效果:

1.示波器测量占空比:占空比在1%-100%可调

2.电机驱动效果

3.另外方便测试还做了接口的拓展板,电机驱动模块是以前在淘宝买的,驱动模块是H桥电机驱动拓扑

                               接口拓展板主要拓展地的接口

                               电机驱动板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1nnocet-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in.h"
#include "LED.h"
#include "PWM.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OUCH_KEY.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Arr 	500
#define		Psc		5
extern int channel;

int main()
{
	int key_value,Duty_num=Arr/2;                //占空比默认50%
	int mode=0;
  PwmGPIO_Init();
	TIM3_PWM2_Init(Arr,Psc);										 //pwm初始化
	TIM3_PWM1_Init(Arr,Psc);
	TK_GPIO_Init();                              //触摸按键初始化
	//初始化捕获比较值输出PWM
	TIM_SetCompare2(TIM3,Duty_num);
	TIM_SetCompare1(TIM3,Duty_num);

	while (1)
	{
		key_value=Key_Scan(mode);                  //获取键值
		if(key_value==1)                           //检测到touch0被按下   进行加速操作
		{
			if(channel==1)													 //判断通道
			{
				Duty_num+=Psc;
				if(Duty_num>=Arr)
				{
					Duty_num=Psc;
				}
				TIM_SetCompare1(TIM3,Duty_num);        //通过改变占空比改变速度
			}
			if(channel==2)
			{
				Duty_num+=Psc;
				if(Duty_num>=Arr)
				{
					Duty_num=Psc;
				}
				TIM_SetCompare2(TIM3,Duty_num);        //通过改变占空比改变速度
			}
		}

		if(key_value==2)                           //检测到touch1被按下   进行减速操作
		{
			if(channel==1)
			{
				Duty_num-=Psc;
				if(Duty_num<=Psc)
				{
					Duty_num=Arr;
				}
				TIM_SetCompare1(TIM3,Duty_num);        //通过改变占空比改变速度
			}
			if(channel==2)
			{
				Duty_num-=Psc;	 		 //亮度上升
				if(Duty_num<=Psc)
				{
					Duty_num=Arr;
				}
				TIM_SetCompare2(TIM3,Duty_num);        //通过改变占空比改变速度
			}
		}

		if(key_value==4)                           //检测到touch3被按下		切换通道(正反转切换)
		{
			if(channel==1)
			{
				TIM3_PWM2_Init(Arr,Psc);
				TIM_SetCompare2(TIM3,Duty_num);
			}
			else if(channel==2)
			{
				TIM3_PWM1_Init(Arr,Psc);
				TIM_SetCompare1(TIM3,Duty_num);
			}
		}

		if(key_value==3)                           //检测到touch2被按下
		{
			if(mode==0)                              //按键模式切换,mode=0为关闭连续按键,mode=1位开启连续按键
			{
				mode=1;
				while(TOUCH2);
			}
			else
				mode=0;
		}
	}
}

void TIM3_PWM1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使能定时器2时钟

  //初始化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1;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1;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初始化TIM Channe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初始化外设TIM2 OC1
//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2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
//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初始化外设TIM2 OC2
//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2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初始化外设TIM2 OC3
	TIM_OC3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2在CCR3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初始化TIM Channe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Dis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初始化外设TIM2 OC4
	TIM_OC4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2在CCR3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2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使能或者失能 TIM2 在 ARR 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trlPWMOutputs(TIM3, ENABLE);//
	channel=1;

网友:
视频中电机跳动是因为电机反转时产生的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感谢分享;
共享精神万岁。
希望楼主以后多多分享资料,帮助更多的电子爱好者。

网友A:
楼主能给我私发一分源程序吗,私信不了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给我私发一分源程序吗,私信不了你啊

加我为微信吧,过两天给你发,电脑还在学校 Z1805096977

网友:
源码下载地址:

电子技术资料下载-EEWORLD电子工程世界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给我私发一分源程序吗,私信不了你啊

源码下载地址:

电子技术资料下载-EEWORLD电子工程世界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