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brd文件怎么转Altium文件

楼主:
求助论坛里各位大佬,手上有个.brd格式的文件,我AD17一直转化不过来,无奈求助大佬们,究竟要怎么转,麻烦教教小白。

百度搜索得到的方式是file-import wizard然后选了file types中Allegro design files。

选完文件后就弹出了提示,点了OK后就是第一条绿条满,下面的next也点不了。

之前也加过讨论群咨询过,有人说我allegro没下载,但是我extensions and update中 allegro的插件下载过了呀。

实在没有头绪来论坛求助下大佬。

网友A:
路径问题估计是。就是你查一下你的插件链接在哪里?你的插件你自己存在哪里了,位置要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路径问题估计是。就是你查一下你的插件链接在哪里?你的插件你自己存在哪里了,位置要一致。

这个路径有什么要求嘛  需要把插件下载到AD软件哪个规定目录里面嘛

网友C:
曾经发过一个帖子AD软件中导入BRD的PCB文件总结分享,,,,

可以参考一下。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3988&extra=

网友C:
用AD15帮楼主转换了一下

网友C:
转换后的文件比较大31.9兆,压缩后6MB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换后的文件比较大31.9兆,压缩后6MB

下载了 可以打开。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经发过一个帖子AD软件中导入BRD的PCB文件总结分享,,,, 可以参考一下。 http://bbs.eeworld.com ...

好,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路径有什么要求嘛  需要把插件下载到AD软件哪个规定目录里面嘛

没有指定要求,但是你软件里面填写的插件链接位置(相当于告诉软件你的allegro插件在哪里),AD软件就到对应位置去找了,没找到。就好像你去朋友家找他,结果他告诉你他家地址在xxx,结果你去xxx地址一找,根本不是你朋友家,你朋友不住这。

解决办法就是要么让你朋友告诉你他家正确的地址,要么让你朋友搬家到他告诉你的地址。

这么解释明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AD15帮楼主转换了一下

大佬,请问可以帮我转一下文件吗?我折腾了两天还是没弄好,装了CAD,用AD导入总是报错,能不能麻烦帮我转一下?万分感谢!

压缩包里有.brd文件,和附件里的.brd文件一样,感谢感谢

CC26xx_7x7_Diff.brd

SimpleLink CC2650 EVM Kit 7ID (CC2650EM-7ID) v1.2.6 Design Files.zip

网友:
引用 网友D:
qwqwqw2088 发表于 2019-7-23 16:49 用AD15帮楼主转换了一下 大佬,请问可以帮我转一下文件吗?我折 ...

网友:
可能是我的软件版本旧了,等其他网友给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