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将16进制 转换成 数值(LIS25BA)

楼主:
    中间的十六进制是怎么转换成  右侧的带符号数值的呢?我的疑问主要是第三行,我感觉F44C转换后是 -2996吧?如果手册没有错,应该怎么计算呢?感谢~

网友A:
第三行是手册算错了

网友B:
你是对的,F44C应该为F4C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三行是手册算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对的,F44C应该为F4CC

嗯,手册的问题我就放心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