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运放输出正向接稳压二级管作用是?

楼主:
这里运放输出正向接稳压二级管作用是?

网友:
“这里运放输出正向接稳压二级管作用是?”

“这里”是哪里?

网友:
我怎么就看不到图呢?????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在运放输出回路里正向串稳压二极管么?给出图,比语言描述更简单、精确。

网友:
稳压,保护

网友:
起钳位作用

在1楼只看大图中找图

替楼主贴出

网友:
可以认为他是一个双极性的钳位二极管。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

网友A:
双向限幅,使R4、R5节点处的电压不超出正负5.8V左右的范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向限幅,使R4、R5节点处的电压不超出正负5.8V左右的范围。

是如何限幅的呢  说下原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如何限幅的呢  说下原理啊

不管是那种极性你都可以等效于一个普通二极管加一个齐纳二极管的组合,这样你应该明白了吧。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那种极性你都可以等效于一个普通二极管加一个齐纳二极管的组合,这样你应该明白了吧。

恩------那个0.7+5.1=5.8  这个正向限制幅度我倒是理解了。-5.8V感觉抽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那个0.7+5.1=5.8  这个正向限制幅度我倒是理解了。-5.8V感觉抽象

都是一样的,极性反过来而已。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如何限幅的呢  说下原理啊

当节点电压超过-5.8V~+5.8V范围时,其中一只稳压管会被击穿,而另外一只是正向导通,二者合成压降是5.8V左右。稳压管反向击穿后,其两端的电压可以认为基本不变,正向导通的二极管也同样。所以,两只稳压管反向串联可以看成是一只“双向稳压管”。根据稳压管击穿后的特性,其两端电压可以认为基本不变,这样该节点的电压就被限制了。

网友D:
撸主单电压供电,D1纯属浪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节点电压超过-5.8V~+5.8V范围时,其中一只稳压管会被击穿,而另外一只是正向导通,二者合成压降是5.8V ...

你依然没有回复-5.8V的问题 版主!负电压的时候D1都不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节点电压超过-5.8V~+5.8V范围时,其中一只稳压管会被击穿,而另外一只是正向导通,二者合成压降是5.8V ...

我想知道-5.8V是如何计算得来的 负压的时候两个二极管又是如何稳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撸主单电压供电,D1纯属浪费

是双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依然没有回复-5.8V的问题 版主!负电压的时候D1都不导通

负压超过-5.8V时,D1被击穿,D2是正向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5.8V是如何计算得来的 负压的时候两个二极管又是如何稳压的?

前帖不是已经说过么?一只稳压管被击穿,击穿电压是5.1V,另一只稳压管是正向导通,压降0.7V左右(硅二极管的压降),二者是串联关系,所以相加,合成压降就是5.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