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加速度计的重力加速度的影响

楼主:
如何消除加速度计的重力加速度的影响,我需要得到设备的真实的加速度值。

网友A:
在你的加速度计静止时读数,然后将此数值在测量后扣除,是否可以行得通?

网友:
你可以找一下“线性加速度”的相关资料

android可以直接获得去掉重力的线性加速度数据,可以看看它的源码

网上有人说可以用低通滤波器实现

网友B:
st的open mems的MotionFX库里有linear acceleration的东西,你也可以试一下

  float linear_acceleration_6X[MFX_NUM_AXES]; /* 6 axes device frame linear acceleration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的open mems的MotionFX库里有linear acceleration的东西,你也可以试一下   float linear_accele ...

我想只利用加速度计消除重力加速度的影响,不结合图陀螺仪和磁力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加速度计静止时读数,然后将此数值在测量后扣除,是否可以行得通?

行不通,加速度计一旦姿态和空间位置发生变化,还是会有重力分量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只利用加速度计消除重力加速度的影响,不结合图陀螺仪和磁力计。

这方面了解不多,我觉得只使用加速度应该会很困难

网友D:
請問樓主後來有找到只使用加速度計的方法解決嗎?小弟目前也有遇到這樣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樓主後來有找到只使用加速度計的方法解決嗎?小弟目前也有遇到這樣的問題

兄弟  你找到方法了?我现在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兄弟  你找到方法了?我现在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不结合其它传感器只使用加速度传感器的话,自由落体时的3个轴的加速度都为0,没法判断重力方向自然也没法计算传感器的运动方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结合其它传感器只使用加速度传感器的话,自由落体时的3个轴的加速度都为0,没法判断重力方向自然也 ...

是的 我现在就是感觉需要一个其他的传感器  我现在用的是mpu-6050的传感器  其中既有三轴加速度,还有陀螺仪。打算用陀螺仪来测各个方向,从而去掉重力加速的的影响,您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的 我现在就是感觉需要一个其他的传感器  我现在用的是mpu-6050的传感器  其中既有三轴 ...

ST官方提供了库文件,你可以看一下X-CUBE-MEMS1的MotionFX,需要使用STM32单片机和ST的传感器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embedded-software/mcu-mpu-embedded-software/stm32-embedded-software/stm32cube-expansion-packages/x-cube-mems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官方提供了库文件,你可以看一下X-CUBE-MEMS1的MotionFX,需要使用STM32单片机和ST的传感器 https:/ ...

现在我用不到stm32,我先试试我这选择的方法可不可实行 但还是谢谢您了

网友:
兄弟  你找到方法了?我现在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  你找到方法了?我现在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兄弟  你找到方法了?我现在也在思考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