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NUCLEO-L011K4的X-NUCLEO-IKS01A3传感器驱动移植

楼主:
    本次移植X-NUCLEO-IKS01A3传感器驱动是基于NUCLEO-L011K4开发板的,使用了官方的en.x-cube-mems1.zip资源包。由于NUCLEO-L011K4只有16K ROM,所以传感器功能只能通过编译选项逐个开启,开启标志位于iks01a3_conf.h文件中。为了便于查看数据,接入了OLED显示屏,用来显示采集到的传感器数据。

    在调试过程中,发现X-NUCLEO-IKS01A3震动后有时会不响应(I2C通讯不回),重新启动L011K4后依然不响应,直到给IKS01A3重新上电才正常。不知其他网友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NUCLEO-L011K4开发板

    通过CubeMX配置引脚功能及初始化。

    驱动HTS221,采集数据。

    驱动LPS22HH,采集数据。

    驱动STTS751,采集数据。

    驱动LSM6DSO,采集数据。

    驱动LIS2DW12,采集数据。

    驱动LIS2MDL,采集数据。

源码:

网友A:
I2C不响应有时是因为I2C总线出错了,需要重新初始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I2C不响应有时是因为I2C总线出错了,需要重新初始化。

应该不是I2C出错。因为我先复位了一次NUCLEO-L011K4及重新下载了一次程序,仍然无法读取传感器的数据。整体断电后才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