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 BlueNRG2

楼主:
写了一个安卓app, 通过以下的安卓代码send characterestic, 想问下bluenrg的哪个callback会被call在发送以后?

BluetoothGattService gattService =

bluetooth_gatt.getService(java.util.UUID.fromString(serviceUuid));

BluetoothGattCharacteristic gattChar = gattService

.getCharacteristic(java.util.UUID.fromString(characteristicUuid));

gattChar.setValue(value);

bluetooth_gatt.writeCharacteristic(gattChar);

网友:
android studio运行的时候没有显示error,应该就是发送成功了吧

网友:
bluetooth_gatt.writeCharacteristic返回true表示发送成功。

做过cc2541/cc2640的APP,BlueNRG没接触过。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例程,找一下通过蓝牙接收数据然后打印到串口的代码

BlueNRG-1_2 DK 3.1.0\Project\BLE_Examples\BLE_Chat

网友:
在 aci_gatt_attribute_modified_event 里面收到了发送的by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