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楼主:
有大佬可以帮忙看看这个电路的问题在哪里吗?

我用494搭mos管,中间加了一个2104

网友:
这图怎么看着那么别扭啊,楼主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网友A:
TL494输出级是两支NPN三极管,这两支三极管发射极和集电极均直接引出到芯片外。

图中两支三极管发射极(E1和E2)均接地,两集电极(C1和C2)经R7联接到MOS管门极,而两集电极并无负载电阻,所以两集电极没有输出(这一点应该可以从仿真示波器中看出来)。MOS管门极总是低电平,故MOS管不会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TL494输出级是两支NPN三极管,这两支三极管发射极和集电极均直接引出到芯片外。 图中两支三极管发射极(E ...

这个问题我发现了,改过来了,不过之前的仿真mos管的G极一直高电平(就是你说低电平的情况),大概15V的样子

,升压却没有做到

网友:
你的电路,是Boost电路,属单端工作。TL494单端工作时,13脚应该接地,而不应该接14脚(Ref)。

网友:
“我用494搭mos管,中间加了一个2104”

图中未见标注为2104的元件。

网友B:
中间加了一个2104

ir2104在哪里?

还有,MOS管上的L2/4.7u多余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间加了一个2104 ir2104在哪里? 还有,MOS管上的L2/4.7u多余了吧

要做升压电路,电感是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加了一个2104 ir2104在哪里? 还有,MOS管上的L2/4.7u多余了吧

网友:
TL494内部有两个运算放大器,你仅使用了一个,而这个运算放大器输入为R11两端电压,所以首帖电路不可能是稳压输出,只可能是稳流输出。但首帖电路没有负载电阻,因此没有输出电流,当然R11上也没有电流。

另外,15脚你接地了,实际上R12和R14两端均接地,什么用也没有。

网友:
“有大佬可以帮忙看看这个电路的问题在哪里吗?”

问题很多,上面仅列举其中一部分。

你还没有弄清楚Boost基本工作原理,也不清楚TL494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aychang 发表于 2019-7-25 08:16 TL494输出级是两支NPN三极管,这两支三极管发射极和集电极均直接引出到 ...

“这个问题我发现了,改过来了”

既然改过来了,那就贴修改之后的电原理图。否则别人怎么知道你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ychang 发表于 2019-7-25 08:16 TL494输出级是两支NPN三极管,这两支三极管发射极和集电极均直接引出到 ...

“不过之前的仿真mos管的G极一直高电平(就是你说低电平的情况),大概15V的样子,升压却没有做到”

开关电源,必须开关工作。MOS管门极“一直高电平”,那就没有开关,Boost电路当然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发现了,改过来了” 既然改过来了,那就贴修改之后的电原理图。否则别人怎么知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发现了,改过来了” 既然改过来了,那就贴修改之后的电原理图。否则别人怎么知 ...

哦哦,我忽略了这个,抱歉

网友A:
这个IR2104根本没有必要。TL494单端输出,其驱动能力足以使一支MOS管正常工作。

网友:
首帖电路,TL494驱动大功率MOS管,宜从TL494输出级两支三极管的发射极输出,并且加入使MOS管门极快速放电电路。

网友:
此电路虽然加入了IR2104,但TL494输出级集电极仍没有负载电阻,IR2104也没有输入脉冲信号,整个电路不可能工作。

网友:
此图加入IR2104,而且有支二极管D1,可以说是胡乱加入一个芯片,抄图也没有抄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做升压电路,电感是要的

既然是仿真电路,先一级一级来,现在先判断494是否工作

示波器另外通道多再连接一下10脚E2,看是否有方波出现,然后,再分析ir2104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加了一个2104 ir2104在哪里? 还有,MOS管上的L2/4.7u多余了吧

楼主这是要用494做单端boost电路,L2是升压电感,不能没有。

网友D:
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呢?哪怕你用384x来做也没有这么复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呢?哪怕你用384x来做也没有这么复杂啊。

我也不想这么复杂的,快要比赛了,这是老师布置的任务。哭。。。

网友:
估计是你们老师用来考验你们对电流环电压环的理解与应用的。

网友:
手伸向开关按钮,按下就电源关闭了  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
“我用494搭mos管,中间加了一个2104”
图中未见标注为2104的元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IR2104根本没有必要。TL494单端输出,其驱动能力足以使一支MOS管正常工作。

494是单管输出的,不能同时具备拉和灌电流功能。

不管你是C出还是E出,要不就是开不了,要不就是关不了。

网友:
请注意输出是两个同极性单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494是单管输出的,不能同时具备拉和灌电流功能。 不管你是C出还是E出,要不就是开不了,要不就是关不 ...

那是没有错,TL494输出级是单端工作,而且两个集电极两个发射极都是单独引出。

楼主原图,TL494输出级管子的集电极接MOS管门极,而没有集电极负载电阻,所以不能工作。应该加集电极负载电阻,MOS管门极下拉靠TL494输出管导通,上拉靠集电极负载电阻。

我在18楼建议楼主采用TL494输出级管子发射极接MOS管门极的方式,同时“加入使MOS管门极快速放电电路”。没有使MOS管门极放电的电路,MOS管仍然不能工作。这个放电电路,最简单的当然就是发射极负载电阻,复杂一些的用一支二极管和一支PNP三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是没有错,TL494输出级是单端工作,而且两个集电极两个发射极都是单独引出。 楼主原图,TL494输出级 ...

与其整的这么复杂,还不如加一级图腾柱来的省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与其整的这么复杂,还不如加一级图腾柱来的省事。

其实不麻烦,只增加一支二极管和一支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麻烦,只增加一支二极管和一支三极管。

这个电路用于仿真或驱动小电流mos可以,毕竟要考虑494内带的驱动电流最大不超过200ma,而实际用就只有100ma左右。

网友:
还是不如加个图腾,我保留我的意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麻烦,只增加一支二极管和一支三极管。

我做1000W 的逆变器,494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做1000W 的逆变器,494就是这么干的

“我做1000W 的逆变器,494就是这么干的”

这个电路,其实挺好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做1000W 的逆变器,494就是这么干的” 这个电路,其实挺好用的。

MOSFET一般情况都是要求开得慢,关得快。32楼的电路性能没明显差异。

推挽的话,电路稍稍复杂一些,有时上管还得接退耦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MOSFET一般情况都是要求开得慢,关得快。32楼的电路性能没明显差异。 推挽的话,电路稍稍复杂一些,有 ...

要开得慢,关得快,32楼电路“内部三极管”串联一支小电阻就是了。MOS管门极充电慢一点,放电则不受影响。

网友:
受教了,感谢二位大神。

网友:
建议把TL494的工作原理和内部构造搞清楚,那个8 和11 脚没有接输入,那9和10脚输出什么,还有你的15脚接地,16脚的采集到的电压肯定会一直比15脚的电压大,所以3脚输入一直为高,导致9和10脚的mos管一直处于关断状态,没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