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录问题

楼主:
STM32F103VET6在烧录两秒后报错,错误信息如图所示,该怎么解决呢?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谢谢回复

网友:
只看大图

网友A:
检查Jlink的1脚是否VCC供电,Jlink的引脚定义,1和 2都是VCC

或者烧写器其他连接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Jlink的1脚是否VCC供电,Jlink的引脚定义,1和 2都是VCC 或者烧写器其他连接故障

好的,谢谢回复,我再研究一下JLINK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