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1.5V的信号如何使用单电源系统进行测量?

楼主:
正负1.5V的信号如何使用单电源系统进行测量,如果信号的变化频率较快可以通过耦合进行测量,那如果是一个变化很慢的信号如何将正负1.5V的信号转换成大于0V的信号呢?如:0-3V

网友:
在输入信号上叠加1.5V电压,即成为0~3V信号,然后测量,测量结果减去1.5V。

网友A:
使用加法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加法电路吗?

如果信号源允许,可以直接在信号源“冷端”直接叠加1.5V电压。不过,多数信号源不允许这样做,那就只能使用加法电路了。

网友:
给一个正偏上拉就可以了,即想办法将负电变成正电就可以了。

网友: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