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817C光耦传输比问题

楼主:
求解一下,EL817C的电流传输比一般设置为多少,电流IF一般又是设为多大的?

网友:
这类光耦电流传输比即使是同一型号,从手册上看,其变化也相当大,可达数倍。

例如TLP521光耦:

网友:
看厂家手册给定的传输比CTR,

817后缀型号和不同厂家的光耦,不同。

网友:
主要是看后缀名,不同的后缀名都不一样。

网友:
CTR是要根据温度来确定参数的。如是25摄氏度下:

网友: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