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闪烁驱动电路图分析

楼主:
最近画了一个快速响应的LED的闪烁驱动电路,改来改去觉得电路已经比较合理了,但仿真的时候时间长了还是会崩,希望大佬能帮我看看电路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能指导一下怎么改进就更好了,感谢

网友A:
图是没上传,还是真没图呢

网友B:
“希望大佬能帮我看看电路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你的“ LED闪烁驱动电路图”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是没上传,还是真没图呢

论坛新人,我以为图片上传成功了,没想到没发出来。已经在评论区发出来了,感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大佬能帮我看看电路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你的“ LED闪烁驱动电路图” ...

感谢提醒,我以为已经发出来了。现在重新发在评论区了

网友:
从4楼电路中,看不出首帖所说“快速响应的LED的闪烁驱动电路”,甚至看不出此电路要实现什么目的。

U6A输出接到U4B门极,U6A输出同时接到U6B同相输入端,而U6B输出接到U4A门极。换句话说,U4B和U4A是同相动作的。这是要干什么呢?

网友:
U4A和U4B,两支P沟MOS管漏极联接在一起,这又是要干什么?两支P沟MOS管漏极联接在一起,能工作吗?

网友B:
楼主最好是说清楚要实现什么目的,也就是让U1这个绿色发光管以多高频率和多大占空比闪烁,大家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好是说清楚要实现什么目的,也就是让U1这个绿色发光管以多高频率和多大占空比闪烁,大家才好帮你分 ...

感谢,这是要实现1us的LED瞬间点亮关闭。然后那个U4是一个N和P双通道MOSFET,其中A是N道沟的B是P道沟的。我这帖说的确实不是很详细我重新总结发一遍,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论坛新人,我以为图片上传成功了,没想到没发出来。已经在评论区发出来了,感谢提醒。

这是改来改去比较合理的电路?

除了楼上所说比较器输入输出接的比较费解外,mos管用的也有问题

用的cree的大功率 xlamp xp-e2 greer LED,这种LED正向电压一般在3.4V,电流好像350mA,,然而限流用的电阻是620毫欧,,,

网友:
前面描述很不详细,在这里把问题重新复述一下:

我是要实现1us的LED脉冲点亮的驱动电路,主要考虑了1、根据脉冲控制信号快速变化。2、LED有一定电流保护。3、LED上升下降曲线好反应迅速(电容效应小)。其中V2是TTL信号;U6是运放;U3是电路主干的开关控制;那个U4是一个N和P双通道MOSFET,其中A是N道沟的B是P道沟的,U4A实现限流,U4B改善LED两端电压下降曲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这是要实现1us的LED瞬间点亮关闭。然后那个U4是一个N和P双通道MOSFET,其中A是N道沟的B是P道沟的。 ...

是,我看错了,U4A是P沟管,U4B是N沟管。

首帖说“仿真的时候时间长了还是会崩”,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改来改去比较合理的电路? 除了楼上所说比较器输入输出接的比较费解外,mos管用的也有问题 用 ...

LED电流是1A,电压是3.7V左右

网友C:
另外我想接500欧的电阻没有接那里,接上之后仿真就会崩,没接仿真问题不大,我这里考虑的是用于U3断开后将U4A和U3之间可能存储的电荷导出,我这个想法错在哪里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另外我想接500欧的电阻没有接那里,接上之后仿真就会崩,没接仿真问题不大,我这里考虑的是用于U3断开后将U ...

“仿真就会崩”,这是什么意思?仿真怎么“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我看错了,U4A是P沟管,U4B是N沟管。   首帖说“仿真的时候时间长了还是会崩” ...

抱歉,这是之前的现象,我没有搞得很清楚,后来接上R8之后就好了,我认为是关闭时没有释放U4A栅极电荷导致的,您觉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改来改去比较合理的电路? 除了楼上所说比较器输入输出接的比较费解外,mos管用的也有问题 用 ...

绿管是这样的,红管是2.65V,1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抱歉,这是之前的现象,我没有搞得很清楚,后来接上R8之后就好了,我认为是关闭时没有释放U4A栅极电荷导 ...

我还是不知道什么叫仿真会“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仿真就会崩”,这是什么意思?仿真怎么“崩”?

就是自动停止仿真,问你要不要自动分析原因啥的那个,我习惯就叫它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