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和SIM800C组合的智能硬件,生产100个运行70多个有7个左右出现死机问题

楼主:
10芯积分

求助,我们现在在做一个项目,使用STM32F103C8T6,SIM800C 2G联网,主板上有RC522做射频识别,目前生产120后,上线使用70多个,运行几天后出现了5-7个死机的主板,复位不行,必须上电才可以重新恢复,查了半年,感觉电路布线有问题,优化后,仍会出现,看了网上,有些像闩扣效应,我们PCB设计经验不足,但是也很多都参考了市面上常用的设计方案,有清楚地可以直接联系我,解决后必有酬谢,可以私聊发送电路原理图

具体情况:

接入电压12V,通过MP2303变压4V后通过AMS变压2.9-3V供电,正常工作电流17mA,死机电流30mA,电压略微高一点点,更换了晶振亦出现过死机,有一天集中控制测试时集中出现,所有主板几乎全部出现,但第二天再次测试就没有,我们猜测和SIM800C信号和地线有关系,后又做了相关改进,在测试环境下只出现1例,但看门狗20s后成功复位重启,对了,在死机的5秒内按复位一般可以恢复正常,超过10s再按复位,或是死机后20s后看门狗复位,就会直接死机,按复位,无效,只能上电复位,什么原因,急等,解决必有酬谢

网友:
这是还没判断出是系统程序问题,,还是电路问题,或是PCB设计问题,确实头疼

已经生产120台了,,,

把最初小批量样机,开始研发的3-5台的样机拿出来,再把批量故障典型的几台进行对比测试,发现和找问题,只能这样了

网友:
死机时按键复位不起作用,SW无法刷入程序,已经排除系统问题,感觉是PCB布线问题,但是优化后还是存在,所以想找到底问题出在哪

网友A:
我给SIM800C采用54331电源芯片产生12V转4.2V供电,电阻分压通信,SIM800C的TTL电平是2.8V,SIM800C启动电流可以达到1A,普通的电源芯片不行,我之前用STM32F103RCT6出现死机,是因为串口中断的问题,EMC干扰也会引起MCU复位,你从这写方面排查一下问题,如果需要的话,给我留言留下邮箱,我把技术方案发给你

网友B:
1、单片机的电源可以从输入降压过去。

2、修改看门狗电路,使其在系统死机时能够断掉系统的电,重新上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给SIM800C采用54331电源芯片产生12V转4.2V供电,电阻分压通信,SIM800C的TTL电平是2.8V,SIM800C启动电流 ...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MP2303(12V-4V)AMS(4V-2.9V),1181330466@qq.com,方便的话加一下QQ,我们可以沟通一下,我可以把我们工程发给你,解决必有酬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单片机的电源可以从输入降压过去。 2、修改看门狗电路,使其在系统死机时能够断掉系统的电,重新上电 ...

目前准备将这个作为最后一种方案,我们还是想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布线的问题,想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给SIM800C采用54331电源芯片产生12V转4.2V供电,电阻分压通信,SIM800C的TTL电平是2.8V,SIM800C启动电流 ...

确实感觉当信号环境是一定情况下(还不是信号最差,是某种信号条件下)出现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给SIM800C采用54331电源芯片产生12V转4.2V供电,电阻分压通信,SIM800C的TTL电平是2.8V,SIM800C启动电流 ...

目前已经打样4次了,生产了200多片,仍出现,大概70个运行有7-10个运行两三天出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MP2303(12V-4V)AMS(4V-2.9V),1181330466@qq.com,方便的话加一下QQ,我们可以沟通 ...

请查看你邮箱,希望相关资料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查看你邮箱,希望相关资料对你有帮助

非常感谢,我把我们工程也发给您了,您有时间帮看看是否有闩锁或是电路设计重大缺陷什么的,这两天准备给主板加上外部看门狗电路,解决EMI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