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F4042 信号发生器】+ 基本函数模式测试

楼主:
TGF4042 信号发生器作为一款双通道函数发生器,除了常见的一些波形生成功能还内置了多种函数模式,并支持4096点任意波形生成。

一:正弦波形发生器,可精确到1uHz频率设定,幅值和直流偏置可精确到1mv

图中显示10KHZ正弦波设定输出

由于存在测量误差,示波器显示输出9.995KHZ平均值12mV

二:方波生成,方波是也是一种很常见的波形,在50%占空比下支持最大25MHz,当占空比改变时支持的最大频率会随之减小,不过目前我还没找到最大频率和占空比之间的对应规律

图中显示10KHZ,50%占空比的方波输出

示波器探头没有校正,波形显示有过冲

三:斜波生成,斜波的中心点可调,默认是50%处,斜波最大的设定频率5MHZ

下图为10KHZ斜波的设定输出

示波器显示其输出波形

四:脉冲波形,脉冲波形看上去和方波设定类似,实际上多了上升下降时间、延时这个两个参数可调

比起方波多了Rlse和Fall和delay三个参数

实际波形显示,探头没校准,低频下过冲比较明显

五:噪声波形,噪声在信号中很常见,可以说噪声是无处不在的,高斯白噪声幅度分布服从高斯分布

下面黄色波形为噪声时域波形,红色为频谱

六:任意波形,除了上面五种基础函数外,TGF4042支持任意波形生成,内置任意波形包含sinc、gauss等函数,另外机器内部支持4组用户任意波形存储,用户组任意波形可以通过上位机将编辑文件上传到函数发生器内部

图中显示其内置的sinc函数设置输出

输出波形如下

七:除了这些基本函数外,TGF4042还支持扫频功能和信号调制功能

设置从1KHZ到100KHZ扫频,时间1ms

图中为扫频下的波形

函数发生器内置了多种信号调制功能,下面是AM调制,调制信号频率1KHZ,载波频率1MHZ

下图是AM信号的波形

网友A:
楼主楼主,你的截图里面方波有过冲是信号发生器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楼主,你的截图里面方波有过冲是信号发生器的问题吗?

示波器探头没有校准的原因

网友:
示波器中方波上升沿出现电压过冲问题,怎样判断是电路问题还是探头校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