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楼主:
我把TL494的数据手册认真看了一遍,然后搭了这个电路,升压是做到了,但是我想做到输出为24V,2A该采取什么办法?还有,我看了一些求电感的公式,但仿真出来的电压还是无法达到目的。

网友A:
既然是仿真,那么示波器、电压表、电流表是随便用的,图中也放置了示波器。为什么不看看图中MOS管门极波形?看看MOS管漏极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仿真,那么示波器、电压表、电流表是随便用的,图中也放置了示波器。为什么不看看图中MOS管门极波形 ...

这个是G极的

另一个是漏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19-7-25 19:54 既然是仿真,那么示波器、电压表、电流表是随便用的,图中也放置了示波 ...

你的仿真示波器有四个通道,可你每次都是只使用一个,而且测量门极波形和漏极波形时不但改变Y轴增益,还改变X轴扫描速度。之所以制造双通道、四通道示波器,就是为了可以同时显示电路中不同地点的波形。现在放着四通道示波器不用,只使用一个通道,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网友C:
你这个图貌似没有反馈??还有,494直接驱动mos?

网友C:
494的两个运放用起来。

1、在mos的s端加一个电阻再接地,做电流检测;

2、输出端用电阻分压反馈到494;

网友:
首帖图中电感L1右端和MOS管漏极之间放置了一个直流电流表,MOS管门极对地之间放置了一个直流电压表。对仿真来说这样联接没有什么,实际电路这样联接,开关电源工作必定不正常,甚至冒烟放炮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494的两个运放用起来。 1、在mos的s端加一个电阻再接地,做电流检测; 2、输出端用电阻分压反馈到494 ...

嗯嗯,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图貌似没有反馈??还有,494直接驱动mos?

本来也以为驱动不了,然后学长和我讲是可以驱动一个的,我就这样仿真了

网友A:
“但是我想做到输出为24V,2A该采取什么办法?”

输出要求2A,整流管用1N4148?你查查1N4148允许多大正向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本来也以为驱动不了,然后学长和我讲是可以驱动一个的,我就这样仿真了

TL494输出级每管允许200mA电流,两管并联当然电流更大些,驱动功率MOS稍感不足,勉强可用。

但首帖图中MOS管门极上拉靠电阻,电阻中电流不会超过15V/150欧,上拉能力不够,所以3楼图中门极波形上升沿缓慢倾斜,下降沿陡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也以为驱动不了,然后学长和我讲是可以驱动一个的,我就这样仿真了

纯属扯淡,连maychang老师都说勉强,而实际应用需要上拉下拉都要考虑周全,还不如用个图腾柱来的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我想做到输出为24V,2A该采取什么办法?” 输出要求2A,整流管用1N4148?你查查1N4148 ...

4148才几百ma,你这个电流要求起码要用到3a以上的快恢复或肖特基才可以。

网友D:
75欧的上拉,上升沿够用了。开关时间主要看米勒平台,大约在3-4V的那个小台阶,时间很短的。米勒平台是MOSFET开关过程中短暂工作于线性区集中表现。开关速度太快并不是什么好事,反激里Rg串10-100欧对效率并没有太明显的影响,但是EMI大相径庭

网友D:
用图腾柱的好处,是可以获得较小的静态电流、且峰值电流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75欧的上拉,上升沿够用了。开关时间主要看米勒平台,大约在3-4V的那个小台阶,时间很短的。米勒平台是MOSF ...

1、楼主贴图中采用的是150欧上拉电阻,100ma的上拉电流不足以保证Cgs的充电,导通mos有点勉强。

2、改用200ma或许可以保证mos正常导通,可是关断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图腾柱的好处,是可以获得较小的静态电流、且峰值电流比较大

同样的预设条件,为何不直接采用图腾柱呢?可靠性及扩展性都提高了等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L494输出级每管允许200mA电流,两管并联当然电流更大些,驱动功率MOS稍感不足,勉强可用。 但首帖图 ...

那我如果减小电阻的值呢,比如50R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楼主贴图中采用的是150欧上拉电阻,100ma的上拉电流不足以保证Cgs的充电,导通mos有点勉强。 2、改 ...

睁大你的镀金眼看清楚,是75欧,哈哈。。因为VDS只有15V,故密勒效应不明显,平台基本不可见,MOSFET的开启时间实际上是一阶RC响应中3~5V的一小段。按5000pF考虑,驱动电平12V,开启过程中线性区持续时间大约为95nS,足亦。。。

网友:
楼主用15V驱动,线性区时间68nS。几百伏的硬开关应用也只敢用这么快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睁大你的镀金眼看清楚,是75欧,哈哈。。因为VDS只有15V,故密勒效应不明显,平台基本不可见,MOSFET的开 ...

哦,是我看错了,内置两个管子是并联使用的。

那么关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如果减小电阻的值呢,比如50R这样的

150欧改成50欧,TL494输出级三极管导通时电流达15V/50欧=0.3A,超过TL494允许值。

所以此电阻不能太小。就算TL494允许这么大电流,这么大电流也加重了电源的负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如果减小电阻的值呢,比如50R这样的

注意PowerAnts在15楼所说:“用图腾柱的好处,是可以获得较小的静态电流、且峰值电流比较大”。

伟林电源主张用图腾柱,目的正是图腾柱可以获得大的峰值电流,但静态电流比较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我如果减小电阻的值呢,比如50R这样的

15V电源电压,负载电阻用50欧,你算算此电阻要用多大功率的?

15^2/50=4.5(W)。占空比假定50%,那么电阻要承受2W以上的热耗散。这显然不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PowerAnts 发表于 2019-7-26 15:26 睁大你的镀金眼看清楚,是75欧,哈哈。。因为VDS只有15V,故密勒效应 ...

关断,前面一页已经有图,拉得还是比较陡的

网友:
不用太纠结神马驱动电流,半美刀的半桥驱动也不过这样的水平,我目前在用的最差劲的某台系的,竞然只有40mA,还别说,EMI实在太好了,这是人家的卖点:hi, 我不用串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V电源电压,负载电阻用50欧,你算算此电阻要用多大功率的? 15^2/50=4.5(W)。占空比假定50%,那么 ...

确实如此,用图腾柱就没有这么大的损耗,效率上通不过。

网友: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